如何用S7-PLCSIM V5.4进行仿真

楼主(2010-09-20):
各位高手 小弟初学S7 不懂S7-PLCSIM V5.4进行仿真,希望哪位高手给小弟说说仿真的具体步骤并在梯形图中进行监控 最好有截图 麻烦哪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A:
1、启动PLCSIM
2、下载程序
3、打开要监视的梯形图程序
4、选择工具栏监视

截图?去看看PLCSIM的手册即可。

Regards

网友B:
你把手册先看一遍。之后在提出有水准的问题吧。

网友C:
简单一点如下
第一步:把组态等信息下载
第二步:打开仿真
第三步:将要监视的程序下载到cpu
第四步:最后就可以如你所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