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能用一键还原吗

楼主(2010-09-20):
安装好WINCC的电脑先备份后,等以后电脑系统有点慢时再一键还原,这时WINCC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不知道,等待高手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可以的 ghost也行

网友C:
你做备份的时候最好都放在C盘,一键还原就OK了。放在别的盘容易被病毒或者其他的杀毒软件删除。

网友D:
这个还真每用过

网友E:
完全可以。

这样也可以复制无穷多的授权。

呵呵

网友F:
可以  我们这的电脑都这样做的

网友G:
可以用的。

但是笨者天下所说的可以复制无穷多的授权却是不行的。GHOST时最好的办法是将授权先导出来,如果恢复后发现授权有问题或丢失,将授权导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