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TC温度问题

楼主(2010-09-20):
FX2N-4AD-TC 模块采集的温度怎么是实际的10倍。
比如33.5°C就变成了335,而且过了80°C就溢出,变负的

网友A:
内部转换计算是否正确?

楼主:
FX2N-4AD-TC 模块接在主单元右边第一个

[TO  K0  K0   H0   K1]     热电阻为K型

 [TO  K0  K1  K10  K4]   每个平均值的采集实际值的个数

[FROM  K0  K5  D100  K4] 读取CH1-CH4的温度放到D100-D103

在线监视到D100 值为343,实际温度应该是34.3

网友B:
没进行转换吧。。。。。

网友C:
10倍的含义就是0.1度为单位。

使用的类型k还是j?

类型k可以到1200度,而j只能到600度。

程序部分能截图上来吗?

楼主:
FX2N-4AD-TC 模块接在主单元右边第一个

热电阻为K型

网友C:
只配置了通道1,但是读的是4个通道的输入,能否单独读单个通道试试.

楼主:
我只配置通道1吗?  输入H0000显示就是H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