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PLC编程类似西门子的

楼主(2010-09-20):
现在做一台设备,需要很多气缸,由于动作类似,想用类似西门子的子程序功能来实现。不知道有那些PLC有类似功能,最好输入输出密一点

网友A:
嗯,那就考虑使用三菱FX吧,集成度很高的一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嗯,那就考虑使用三菱FX吧,集成度很高的一体机。

不一样

网友B:
不喜欢三菱就欧姆龙吧。。。。。。

网友C:
欧辰的softlink、ideabox都是的,原先是给西门子做I/O模块的,所编程序与西门子兼容

网友D:
可考虑用爱默生的PLC

网友E:
施耐德的 Premium跟s7-300有点类似

网友F:
三菱的可以啊,怎么不一样了

网友G:
AB的,罗克韦尔。有多种PLC

网友H:
几乎所有PLC都有子程序功能,不一定非要西门子。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几乎所有PLC都有子程序功能,不一定非要西门子。

引用 网友F:
三菱的可以啊,怎么不一样了

三菱的FX何来的有带参数调用子程序。就算简单到10个电机的星三角启动程序,都要把相同的程序写10次。占用20个计时器(这句有点过分)。程序消耗300步。

不是吗?说不是的。你写。写写。

网友J:
步科的PLC和西门子差不多

网友K:
VIPA的PLC和西门子的兼容

网友L:
上海 正航PLC兼容西门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几乎所有PLC都有子程序功能,不一定非要西门子。

引用 网友F:
三菱的可以啊,怎么不一样了

三菱的FX何来的有带参数调用子程序。就算简单到10个电机的星三角启动程序,都要把相同的程序写10次。占用20个计时器(这句有点过分)。程序消耗300步。

不是吗?说不是的。你写。写写。

1、西门子S7-200的带参数调用子程序,本质上就是把全局变量赋值给局部变量进行处理或运算。三菱可以全局变量赋值给另外的全局变量进行运算,效果一样。

2、子程序中的定时器无法使用局部变量,所以即使西门子,20个定时器也是不能少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嗯,那就考虑使用三菱FX吧,集成度很高的一体机。

不一样

老菜鸟

不喜欢三菱就欧姆龙吧。。。。。。

---------------------------------------------------------------------

你们还在推荐小日本的东西啊,再推荐下一次天上扔下来炸弹就是你们出的钱让日本人造的!

网友N:
PistoN topkingjun
积分:4945
欧辰的softlink、ideabox都是的,原先是给西门子做I/O模块的,所编程序与西门子兼容

引用 网友K:
VIPA的PLC和西门子的兼容

这些都和西门子很像啊!

楼主:
对:robotH 关于引用芳季 的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H:
几乎所有PLC都有子程序功能,不一定非要西门子。

引用 网友F:
三菱的可以啊,怎么不一样了

三菱的FX何来的有带参数调用子程序。就算简单到10个电机的星三角启动程序,都要把相同的程序写10次。占用20个计时器(这句有点过分)。程序消耗300步。

不是吗?说不是的。你写。写写。

1、西门子S7-200的带参数调用子程序,本质上就是把全局变量赋值给局部变量进行处理或运算。三菱可以全局变量赋值给另外的全局变量进行运算,效果一样。

2、子程序中的定时器无法使用局部变量,所以即使西门子,20个定时器也是不能少的。

内容的回复:

从PLC来说,是一样的,从我来说,程序难编难懂

网友O(2017-07-19):
三菱的FX何来的有带参数调用子程序。就算简单到10个电机的星三角启动程序,都要把相同的程序写1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