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问题

楼主(2010-09-21):
本人新手 想知道定时指令有没有1S计时  书上都是0.1S或是0.01S

网友A:
书上都是0.1S或是0.01S,那就没有了。

用0.1S的做一样的,参数值多个零而已。

楼主:
PLC 是LG 120S

网友B:
有1MS  10MS  100MS,不过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C(2020-04-19):
书上都是0.1S或是0.01S,那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