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定时

楼主(2010-09-21):
本人新手 想知道 PLC定时书上都是0.1S 0.01S 有没有1S的

网友A:
等你看好书了,再说。

网友B:
100ms的,10ms的,1ms的都有,一般没有1s的,可以利用秒脉冲标志计数而实现时基为1s的定时器,比如三菱机的m8013就是秒脉冲。

网友C:
这不是废话吗,肯定有的

网友D:
     你能想到的,PLC设计者基本上度能想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等你看好书了,再说。

网友F:
我用过松下的plc   有一秒定时器的

网友G(2010-12-17):
用F93,一秒时钟代替即可

网友H:
1.对秒计数来计时像3楼说的 2.用0.1ms 0.01ms的定时器对齐当前值处10,或100,应该也可以达到类似效果 3.TF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