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QJ71C24N-R2模块接收过来的数据放在内存的哪一块?

楼主(2010-09-21):
我用的设备上,c24N模块和YAMATAKE公司出的DMC温控模块进行通讯,使传过来的温度值和电流值显示在触摸屏上。

在开关设置中确认通讯协议是用:MC5通讯协议,确认PLC程序里面没有用语句从C24N模块中读出程序。参数设置好像都是默认的,程序里没有修改C24模块参数的语句。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C24N模块是如何把数据给PLC内存的?是通过数据刷新吗?C24N接收过来的数据放在内存的哪一块?在设计时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困惑中寻求支援。。。

网友A:
YAMATAKE公司出的DMC温控模块支持MC协议?

网友A:
在使用Q系列的特殊模块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实用程序包(GX Configurator-SC)来设置,具体使用请查看“Q系列串行通信模块用户手册(基础篇).pdf”

楼主:
首先谢谢版主,我的疑问是这样的:用实用程序包(GX Configurator-SC)来设置是为了实现数据的自动刷新功能,我看了自动刷新功能中需要设置的C24N内部缓冲存储器地址的说明,并没有找到用来存储数据的存储器。难道是我哪里理解有错误?十分希望版主能够指点。。。

楼主:
基础篇里面介绍的路径:[GX Developer]-[工具]-【智能功能实用程序】-【开始】-“智能功能模块参数设置模块选择”-自动刷新。这个路径好像不对呀,GX里面只到]【智能功能实用程序】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