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的窗口显示方式的疑问?

楼主(2010-09-21):
当采用弹出式窗口模式时,是否会影响系统的响应速度,因为选择弹出式窗口模式,那么每个窗口打开后,应该都在内存中,并没有关闭
对于集几种窗口模式该如何选择

网友A:
会影响的,好像intouch只能隐藏窗口,而不能彻底清除窗口

网友B:
其它的窗口尽量选择代替而不是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