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抱闸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0-09-21):
_________________电机抱闸原理是什么

网友A(2010-10-28):
三相异步电动机切除电源后依靠惯性还要转动一段时间(或距离)才能停下来,而生产中起重机的吊钩或卷扬机的吊篮要求准确定位;万能铣床的主轴要求能迅速停下来;升降机在突然停电后需要安全保护和准确定位控制…等。这些都需要对拖动的电动机进行制动,所谓制动,就是给电动机一个与转动方向相反的转矩使它迅速停转(或限制其转速)。制动的方法一般有两类:机械制动和电气制动。
(一)机械制动
利用机械装置使电动机断开电源后迅速停转的方法叫机械制动。
常用的方法:电磁抱闸制动。
1、电磁抱闸的结构: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制动电磁铁和闸瓦制动器。
制动电磁铁由铁心、衔铁和线圈三部分组成。闸瓦制动器包括闸轮、闸瓦和弹簧等,闸轮与电动机装在同一根转轴上。
2、工作原理:电动机接通电源,同时电磁抱闸线圈也得电,衔铁吸合,克服弹簧的拉力使制动器的闸瓦与闸轮分开,电动机正常运转。断开开关或接触器,电动机失电,同时电磁抱闸线圈也失电,衔铁在弹簧拉力作用下与铁芯分开,并使制动器的闸瓦紧紧抱住闸轮,电动机被制动而停转。
3、电磁抱闸制动的特点
机械制动主要采用电磁抱闸、电磁离合器制动,两者都是利用电磁线圈通电后产生磁场,使静铁芯产生足够大的吸力吸合衔铁或动铁芯(电磁离合器的动铁芯被吸合,动、静摩擦片分开),克服弹簧的拉力而满足工作现场的要求。电磁抱闸是靠闸瓦的摩擦片制动闸轮.电磁离合器是利用动、静摩擦片之间足够大的摩擦力使电动机断电后立即制动。
优点:电磁抱闸制动,制动力强,广泛应用在起重设备上。它安全可靠,不会因突然断电而发生事故。
缺点:电磁抱闸体积较大,制动器磨损严重,快速制动时会产生振动。
4、电动机抱闸间隙的调整方法
①停机。(机械和电气关闭确认、泄压并动力上锁,并悬挂"正在检修"、"严禁启动"警示牌。)
②卸下扇叶罩;
③取下风扇卡簧,卸下扇叶片;
④检查制动器衬的剩余厚度(制动衬的最小厚度);
⑤检查防护盘:如果防护盘边缘已经碰到定位销标记时,必须更换制动器盘;
⑥调整制动器的空气间隙:将三个(四个)螺栓拧紧到空气间隙为零,再将螺栓反向拧松角度为120°,用塞尺检查制动器的间隙(至少检查三个点),应该均匀且符合规定值;不对请重新调整;(注:抱闸的型号不同,其反向拧松的角度、制动器的间隙也不一样)。
⑦手动运行,制动器动作声音清脆、停止位置准确、有效。
⑧现场6S标准清扫 。
(二)电气制动
1、能耗制动
1)能耗制动的原理:
电动机切断交流电源后,转子因惯性仍继续旋转,立即在两相定子绕组中通入直流电,在定子中即产生一个静止磁场。转子中的导条就切割这个静止磁场而产生感应电流,在静止磁场中受到电磁力的作用。这个力产生的力矩与转子惯性旋转方向相反,称为制动转矩,它迫使转子转速下降。当转子转速降至0,转子不再切割磁场,电动机停转,制动结束。此法是利用转子转动的能量切割磁通而产生制动转矩的,实质是将转子的动能消耗在转子回路的电阻上,故称为能耗制动。
2)能耗制动的特点:
优点:制动力强、制动平稳、无大的冲击;应用能耗制动能使生产机械准确停车,被广泛用于矿井提升和起重机运输等生产机械。
缺点:需要直流电源、低速时制动力矩小。电动机功率较大时,制动的直流设备投资大。
2、 反接制动
1)电源反接制动
电源反接,旋转磁场反向,转子绕组切割磁场的方向与电动机状态相反,起制动作用,当转速降至接近零时,立即切断电源,避免电动机反转。
反接制动的特点:优点是制动力强、停转迅速、无需直流电源;缺点是制动过程冲击大,电能消耗多。
2)电阻倒拉反接制动
绕线异步电动机提升重物时不改变电源的接线,若不断增加转子电路的电阻,电动机的转子电流下降,电磁转矩减小,转速不断下降,当电阻达到一定值,使转速为0,若再增加电阻,电动机反转。
特点:能量损耗大。

网友B:
电机抱闸原理是什么 ?

1、电磁抱闸的线圈与电机并联;

2、电机有电,电磁抱闸的线圈也就有电;

3、电机没电,电磁抱闸的线圈也就没电;

网友B:
4、电磁抱闸的线圈有电,抱闸打开,制动解除;

5、电磁抱闸的线圈没电,抱闸将电机轴抱紧,机械制动;

网友C:
2楼的正解,正是基本的控制知识。

网友D:
两个字解决问题————摩擦!

网友E(2010-11-29):
地面监测24V液位老是出现红灯!在没有水的情况在应该是绿灯!

网友F:
电磁抱闸不好用,我这里的都改用电动油压泵了

网友G(2011-07-08):
电机抱闸原理是什么 ?

电动机的抱闸:就是当电动机停机时使机器快速停止下来的一种机械装置。其原理就是在电动机停机时,在交流接触器断开时,其常闭辅助触头闭合电磁抱闸的线圈有电流流过产生电磁吸合动衔铁带动抱闸装置抱住电动机的轴使机械停下来。电动机的抱闸装置在卷扬机上应用得比较多。

网友H:
12楼,如果全停电怎么办,还是3楼说的对。

网友I:
现在抱闸还是液压制动器用得多点得.但原理和电磁抱闸差不多,都是在电机停止工作时候,制动器抱闸,使电机立即停止.

网友J:
12楼,接触器都断开了,控制回路线圈也失电了,电磁抱闸却得电了?需要有抱闸线圈的电源?

网友B:
和自行车的闸皮刹车一个道理!

网友I:
对:miaozb 关于

12楼,接触器都断开了,控制回路线圈也失电了,电磁抱闸却得电了?需要有抱闸线圈的电源?

内容的回复:

电磁抱闸是失电抱闸,电机运转时,抱闸电磁铁得电,打开制动器,当电机失电时,电磁铁也失电,制动器通过弹簧等机械部件收紧,使电机停转,电磁线圈一般接在电动机桩头上,和电动机同时工作

网友K(2012-03-07):
学习了,真的很不错

网友L:
引用 网友F:
电磁抱闸不好用,我这里的都改用电动油压泵了

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