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求教:PC与M340用USB连接问题.

楼主(2010-09-21):
我用一般的USB连接线连接M340和PC,一直都连不上,弹出错误"这不是有效的PLC地址!PLC忙碌!或介质已关闭!"
我用的软件是unity pro xl v4.0和v2.6的驱动.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如何解决?
初次接触施耐德的PLC,希望高手们多多赐教!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去年遇到过。好像是编程界面里的通讯参数设置不对造成的。

楼主:
已解决。
要安装USB驱动,然后在设备管理那里找到连接的新硬件,更新驱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要安装USB驱动,然后在设备管理那里找到连接的新硬件,更新驱动就行了。
也就是说要用M340的USB的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