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DMCwin的中文版资料,发给我一下。先谢了

楼主(2010-09-21):
谁有DMCwin的中文版资料,发给我一下。谢谢。

邮箱:yue280175417@163.com

网友A:
我自己翻译了一段,不是很全,要的话可以给你

网友B:
DMCWIN看中文的有意思么 没多少值得翻译的

网友A:
楼上说得是,我英文不好,当时是请英文好的朋友帮我翻的,后来根据朋友的翻译再校对了一遍,只校对了一部分,发现还不如直接看英文,就没有整理了。

网友C(2010-11-05):
竹兄,有中文的的话,给我一份,谢谢

xiongkw@163.com

网友D:
恳求给我一份,感谢,看英文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

网友E(2012-06-20):
给我一份,谢谢

ZY13958028144@163.COM

网友F:
对:竹石关于楼上说得是,我英文不好,当时是请英文好的朋友帮我翻的,后来根据朋友的翻译再校对了一遍,只校对了一部分,发现还不如直接看英文,就没有整理了。 内容的回复:

竹兄,小弟新手,看英文资料也是头疼,望给一份中文资料谢谢。809039308@qq.com

网友G(2013-01-25):
请给我一份,小弟是新手,英语很烂,看的很吃力。393310339@qq.com

网友H:
您不是用GALILTOOLS么?和DMCWIN还是有不小的区别的。

网友I(2015-03-16):
能够给小弟一份,英文的也行,在此谢谢各位前辈了!

邮箱:qq1585284733@163.com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翻译了一段,不是很全,要的话可以给你

前辈,能否给我发一份,英文的也行!小弟感激不尽!

邮箱:qq1585284733@163.com

网友H:
Dmcwin不支持Win xp以后的操作系统,不识别DMC-4000系列之后的控制卡。老用户在Win xp下继续用也还无所谓,新接触GALIL的,如果不是用太老型号的卡,不是用98、2000这样的操作系统,就不要别研究它了。还是看看GalilTools吧。

网友J:
DMC18x2 中文说明书.pdf 要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H:
Dmcwin不支持Win xp以后的操作系统,不识别D...

你好,

以前在WIN2000我使用1842卡

HANDLEDMC hDmc;

returncode = DMCOpen(1, 0, &hDmc);

很正常,现在

再使用

HANDLEDMC hDmc;

returncode = DMCOpen(1, 0, &hDmc);

//此处总是-3,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我用的XP系统,是不是需要换为win2000?

网友J:
非常感谢刘岩利,问题解决。

我被折腾了几天了,

returncode = DMCOpen(1, 0, &hDmc);

此处返回总是-3,换电脑、换软件,就是解决不了。

今天刘先生给我发了一个DMCWIN文件,安装后returncode返回值0,一切正常了。

就是因库文件不正确导致的。

网友H:
根据结果来猜测原因,应该是您原本用的那个库函数的版本太早。我查了一下,winxp是2001年8月推出的,您之前2002年用的那一版dmcwin大概发布时间还要再早一点,支持2000没有问题,但是还不支持xp。我昨天给您发的是2008年的最后一版dmcwin,应该是可以支持从98se之后到xp的所有版本。

dmcwin本身不支持win7及以后的版本,有用户在win7下用过,也是会出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2015-11-10):
刘总您好,能否给我也发一份dmcwin的软件呢?邮箱:sunguirong_2001@163.com。我想用vb做上位机控制DMC-30011,主要也是为了和其他硬件匹配才不得已用vb的。我这里有厂家给的wsdk02.exe,但是安装中需要密码也没有。

引用 网友H:
根据结果来猜测原因,应该是您原本用的那个库函数的版本太...

网友H:
dmcwin也好,wsdk也好,都不能完善的识别、支持dmc-30011。在这个系列的控制卡出现之前,这两个软件就已经不再维护了。

网友:
谢谢刘工!我本来打算用vb编写,但是不支持,所以后来改为用vs2015内的vB.net做上位机来控制此卡,用的控件是galil.dll,现在的问题是,可以连接上,但是不运动,只能听到吱吱的响一声就没了。相关代码如下,请刘工给看看是不是代码有不对的地方呢?

 Private Sub Form1_Load(sender As Object, e As EventArgs) Handles Me.Load

        Timer1.Enabled = True

        Timer1.Interval = 100

        g.address = ""

        If (g.connection()) Then

            Timer1.Enabled = False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Button3_Click(sender As Object, e As EventArgs) Handles Button3.Click

        g.command("SP 100")

        g.command("PA5000")

        g.command("BGA")

    End Sub

引用 网友H:
dmcwin也好,wsdk也好,都不能完善的识别、支持...

网友H:
在您编程控制之前,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您要先确保控制卡上目前的接线、基本参数配置是正确的,用galil的调试工具(比如galiltools)能控制它正常动作,然后才开始考虑编程的问题。

目前单独看这个程序,谈不到对不对,只能说好不好。用这么简单的方式(g.command("PA5000"))不太好,还是接收一下指令的反馈比较保险。虽然正常情况下,这个反馈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作为比较严谨的代码,还是应该判断一下是否有异常。

网友:
刘工你好:

其他的都测试过了,配置参数都是正确的,gailtools控制也可以正常工作,运动、停止以及距离控制什么的都没有问题,用了厂商vc编程的上位机也可以,只是没有源码。现在想改为自己做的上位机界面,和其他设备融到一个界面更为方便,现在自己做软件,vc的和vb的都有一些例程,都会调用,可是唯独vb.net,我不会用这函数,昨天调试不行,今天改为了如下格式:g.command("PRA1000;BGA", "\r", ":", True)。

引用 网友H:
在您编程控制之前,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您要先确保控制...

网友H:
如果,您是对vb.net语言不熟,这个我就没有办法了。

单就galil的应用来说,会出现“只能听到吱吱的响一声就没了”,应该还是有参数不对的。

如果您真的把这些指令在galiltools中依次输入,确认电机是会动?

(还是把PA换成PR才会动?那样的话,第一次PA应该也是会动的,被您忽视了)

网友:
会动的。这些用galiltools的程序,全程都测试过,运动什么的都没问题,相对和绝对运动都可以,而且用一维台厂商提供的vc的界面运动也没问题。现在是和其他设备融合,我们的软件工程师其他设备用的vb.net,也只会用它了。可是他纯软件的,不知道该怎么调用这些指令集内的指令,才会有反应。而我也能提供给他这些指令集,也不懂软件啦!多谢啦,刘工!

引用 网友H:
如果,您是对vb.net语言不熟,这个我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H:
如果同样的指令序列在GALILTOOLS中发送没有问题,那么用VB.NET发送也不会有区别的。可能的区别,到是重复用PA1000,每次上电后只有第一次会动,之后就不动了(因为当前位置已经是指定的运动终点了)。用PR的话,每次都会动。

网友K(2016-09-27):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楼上说得是,我英文不好,当时是请...

能否给我发一份那个API函数谢谢!

网友L(2016-11-16):
引用 网友H:
Dmcwin不支持Win xp以后的操作系统,不识别D...

如果使用DMCWIN32的API用VB编程,是否也要使用XP系统,

网友H: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Dmcwin不支持Win xp...

是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L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Dmc...

您看看这个程序,初学者不太懂,在galiltools中显示TPE为1753,在VB中显示的是0,那个Hello galil程序在VB中能正常的通信,

Dim Controller As Integer

Dim hDmc As Long

Dim RC As Long

Dim ResponseLenghth As Long

Dim Response As String * 256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RC = DMCCommand(hDmc, "TPE", Response, ResponseLenghth)

Text1.Text = Val(Response)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ResponseLenghth = 256

Controller = 1

RC = DMCOpen(Controller, 0, hDmc)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UnLoad(Cancel As Integer)

RC = DMCClose(hDmc)

End Sub

网友H:
您的程序中,应该检查每一个函数的反馈值 RC 是否为0。只有反馈为0,得到的Response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对照手册中的错误列表说明依照RC的值查找相应的错误说明。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您的程序中,应该检查每一个函数的反馈值 RC 是否为0...

您有最新版的DMCWIN吗,给我发一份吧1758956568@qq.com,非常感谢,

网友H:
最新版的也是8、9年前的版本了。您琢磨这个,还不如看看GALILTO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