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电气电力通变频器ACI报O.C.A故障

楼主(2010-09-21):
请教各位高人:

本人现遇到变频器的问题,一台132KW的珠峰变频器ACI报O.C.A 故障 检测到变频器输出侧短路、过载异常。空载没有问题,带上132KW负载就马上报故障,不能运行,电机没有问题。拆下来带上37KW电机空载试验不报故障,用表检测电流为20A,变频器检测电流仅仅0.1A。现在还有同一品牌的55KW也是同样故障。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A:
·中国工控网BBS经营许可证编号:京ICP证020079号。

网友B(2011-09-30):
乐清市蜀川电气科技有限公司长期开发 供应 生产 加工国产、进口变频器塑料外壳、软起动、伺服控制器塑料外壳、多款迷你型外壳、UPS、电源外壳、PLC、文本显示外壳、调速器、继电器外壳、电子电器塑料外壳、配套加工散热器/铝底座和合伙开发新款模具,,欢迎世界各地客户共同开发新品,模具费只收50%。电话:13732046010 周浪生

网友C:
电力通变频器和日业变频器是不是一样的啊,根据你说的是电流检测故障啊,一般是CPU板问题,可以联系我13793239073,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