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模块精度怎么算?

楼主(2010-09-21):
我用600欧档测电阻,精度是不是600/27648?那跟12位有什么关系?

网友A:
你这是说的那根那?。。。。

网友B:
不明白什么意思,是电压吧

楼主:
300PLC的7KF02模块不是可以测600欧吗,它又是12位的吧?它测电阻能达到什么样的精度呢,怎么算的?

网友C:
模拟量模块精度怎么算,用标准信号发生器接入信号,看界面显示的数值。

网友D:
最大分辨率是600*8/27648=0.174Ω.

楼主:
对:知秋 关于

最大分辨率是600*8/27648=0.174Ω.

600*8/27648=0.174Ω. 中间的600*8,8表示什么意思?

内容的回复:

我看7KF02的手册上说分辩率是12位,这个12位或者14位?/17位?跟精度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D:
对:LN369 关于回复内容:
对:知秋 关于

最大分辨率是600*8/27648=0.174Ω.

600*8/27648=0.174Ω. 中间的600*8,8表示什么意思?

我看7KF02的手册上说分辩率是12位,这个12位或者14位?/17位?跟精度有什么关系的?

S7-200 模拟量输入占用一个字,最高位是符号位,其余15位是数据位。分辨率是12位指从第1位到第3位始终为0,只有输入变化达到第4位(即8)时才能被检测到,检测的数值才能发生变化。分辨率不受外部条件影响。

精度是指仪表或控制器的检测值与实际值偏差的大小。这个参数受外界条件影响较大,比如模拟输入变化剧烈,外部干扰等都会影响检测精度。

楼主:
谢谢了,那600*8/27648=0.174Ω. 中间的600*8,8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E:
除了热电偶,其它的满量程都是27648,

网友F:
这个好,学习了,谢谢知秋了

网友G(2016-08-08):
精度跟外部没有关系,如果是12bit,那么精度为1/(2的12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