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不加EM277模块,能和S7-200走MPI通讯吗?

楼主(2010-09-21):
S7-200能和CP5611卡直接通讯的,为什么力控驱动帮助,硬件配置里要加EM277模块啊?

网友A:
CP5611与S7-200直接通讯使用的PPI协议吧

网友B:
1楼,CP5611能走PPI吗,不是DP和MPI的吗?EM277是DP模块吧,加EM277走的是PROFIBUS?,CP5611直连200走的MPI??PPI直接上串口的吧?

网友C:
力控是组态问题,PROFIBUS通讯采用就得用EM277的。

网友D(2010-10-30):
听说200CPU口可以用作MPI。这些东西只能试验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