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康沃跳ER17故障

楼主(2010-09-21):
机器型号:CVF-P3-4T0150,故障现象是不定时出现ER17,就是电流检测错误,有时运行时出现,有时上电时出现,有时故障出现时断电重启能运行。更换电流检测A788J贴片,检测相关元件无异常。请教如何检修?

网友A:
你是那里的,在广州可以大家研究下 13719448989 林

网友B:
康沃开关电源故障维修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2014-08-07):
认真检查一下芯片供电吗!帖片电容也不可不查!抗干扰能力。

网友C(2015-04-18):
5V电压低会出ER.17或C.ERR故障报警

网友D(2015-05-30):
请问LF347的供电电压是多少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