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变频器1.5KW的奇怪现象.求教.

楼主(2010-09-21):
各位师父:多台松下变频器1.5KW在使用发电机电源的情况下按停止时不能马上停车,而是由原来运行频率下降一个频率后运行1分钟左右才会停车.在使用电网时则不会.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怎么来解决?

楼主:
]刘志斌师父能帮我分析一下吗?

网友A:
看来你这问题挺难,随便说一下吧。变频器是否有段速控制,变频器使用发电机和网电时,变频器及控制线路是否同时转换。

楼主:
对:田丰自动化 关于
看来你这问题挺难,随便说一下吧。变频器是否有段速控制,变频器使用发电机和网电时,变频器及控制线路是否同时转换。
内容的回复:
没有段速控制,只转换电源其它没变.该现象也只是有时发生,大部分时还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