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系列250千瓦变频器经常出现"----"

楼主(2010-09-21):
                          知道了谢谢,

网友A:
时间长了,电容容量不够了吧。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换了,换了两次了,不行,还是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C:
原因很多:复位、电压、接触不良

北京中关村变频器维修

QQ:1254481113

楼主:
知道了,              感谢朋友

网友D:
是接触不好造成的,拔了重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