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通讯

楼主(2010-09-22):
HEX   D1023   D0Z0    K4,这段代码什么意思

网友A:
把变址寄存器D0加Z0的值传送到DI1023至D1026

网友B:
将D1023中ASCII码转为HEX码存于D0Z0中。

网友C:
D0Z0?确定没有笔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将D1023中ASCII码转为HEX码存于D0Z0中。

赞同以上说法,首先应明白HEX的指令含义,建议查手册

网友E:
还是查手册了 死记的东西 ..............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把变址寄存器D0加Z0的值传送到D1023至D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