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钩断路器跳闸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09-22):
现有200/60吨桥式起重机,采用定子调压调速加转子外接电阻调速,两台160千瓦的电机,主回路断路器选用NS630K,630安培断路器,问题是最近一段时间断路器跳闸次数频繁,已经跟换了两个同型号的,原断路器合闸中间一相不通,调压控制器显示电源故障,主钩一侧电机联轴器与减速器之间有异常声音,平时观察三相电流平衡,大概300多个安培左右,起升最大电流达到800安培左右,请问是断路器容量过小,还是其它原因,向高手指教7

网友A:
可能是电机运行不同步,造成电流增大,开关跳闸,断路器容量选的也偏小,电机2台160KW的,电流大概就有600A,加上定子调压装置容量要放大一档,容量选择800A为好

楼主:
大家顶一下呀,谢谢了

网友B:
是在什么情况下跳闸的啊?你要说清楚啊!是两台电机同时工作吗?

是新机器还是老机器啊

有异响说明机械安装有问题,会造成电流增大

网友C:
请问你是什么型号的调压装置,什么厂家的?

要是温州久久的,你可以调下短路倍数!到4倍就可以

看看电流调到630A了吗?开关上有个小旋钮

楼主:
当然是同步工作,采用刚性连接的,在连续工作的情况下容易跳闸,断路器摸上去会手感很烫,QY2-T3型温州久久的调压装置,总觉得是机械的还是电器的不好判断,断路器坏总是中间一相不通,这是个什么情况呢?

网友D:
两台160KW的电机,额定电流加起来绝对超过六百安培

网友E:
你选的总空开电流小了,还是换大的吧。

网友F:
1:检查负载是否偏重(比以往)。2:新换的断路器如果质量过硬,应该没问题,断路器手摸i上去很烫说明要么负载重,要么断路器触头接触电阻大(质量问题),如此高的温度即使不短路也会热脱扣的。

所以检查电机是否超温?换容量大点的断路器。

楼主:
我也想换一个800A的试试,但总中间一相不通怎么回事呀,能给个专业的解释吗?

网友C:
要是久久的,你可以调一下参数。应该是短路倍数的那个参数,缺省值是2.5  你给调到4看看

我前不久也遇到过,调完就好了!可以试试的

楼主:
前不久是电源故障频繁出现,考虑压降可能太大,把电源故障报警时间调到了最大500MS,好久都没出现故障了,可现在断路器老坏,我想应该不是短路倍数的原因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当然是同步工作,采用刚性连接的,在连续工作的情况下容易跳闸,断路器摸上去会手感很烫,QY2-T3型温州久久的调压装置,总觉得是机械的还是电器的不好判断,断路器坏总是中间一相不通,这是个什么情况呢?

一相不通的话你测一下外部的三三相电压是不是平衡的

断路器肯定小了,换个800A的

有响声你要确定是电机和机械整体震动的响声还是就连接轴不平衡减速器打齿的响声

有些时候电气部分和机械部分谐振也会有响声的,要是这样的话机械就要重新安装了,最好是电机和减速器底座等部位加橡皮垫

网友G:
以前能用,现在应该也可以用,同意4楼的意见,调整一下Isd等试试

楼主:
现在有同样一个情况,160/60吨行车主钩跳闸,三天前换了一只断路器,也是中间一相不通,今天又跳闸了而且合不上估计是触点粘老了,更换一个之后,监测了大约半小时,电流都是平衡的,正常情况下300多个安培,最大700多安培,可走了之后大约一个多小时又发生了跳闸情况,合上又正常,了解了一下情况,天车都是在某一个点上发生这个情况,而且驾驶室里的空调明显有嗡的一下,然后主钩就跳闸了,总感觉好像是一下子压降很大,缺相的话断路器的灵敏度是否大于调压控制器呢?斯奈德的,请师傅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G(2010-10-25):
从你的现象上来看,空开确实有点偏小,

网友G:
而且,轨道也有可能有点问题,如轨道接头地方需要去检查下,大车机构行走不顺

网友H(2011-03-01):
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