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电线老化(氧化)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0-09-22):
有一家厂由于外输入三相380V电线老化(氧化)引起开机起动变频器时导至报警欠压,当初该厂几个电工把机器的变频器.接触器.开关.电机.其他控制器.伐门等电路都检查无故障,甚至更换了变频器.接触器等大部份器件都没法排除故障,后来找到本人用万用表测输入三相电380V正常,但起动机器时电压降到330V左右,换变压器到厂的电线故障排除。

网友A:
碰过电线太细引起伺服过电流报警的。

网友B:
呵呵 學費繳多了 就跟笨鳥一樣 對很多事多用點心 若在疏忽電纜的重要 那他可是地雷喔

网友C:
其实有经验的电工会考虑到这点的,再者厂里的用电规则上也有检查线路的规章制度,但往往流于形式。

网友D:
经验之谈,学习了,有时我们往往把问题想的复杂了。。

网友E:
我们也碰到这样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