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AI708 宇电仪表显示orAL报警问题,在线求解 谢谢!

楼主(2010-09-22):
AI708 宇电仪表显示orAL报警问题,在线求解 谢谢!
怎么消除报警,我该从哪里去查找该问题呢?
我是新手,刚刚接触仪表,请老师赐教!

网友A:
闪动显示“orAL ”:表示输入的测量信号超出量程(因传感器规格设置错误、输入断线或短路均可能引起)。

网友B:
从传感器接线的入手,看接线是否断线,或者传感器有没有坏,还有一点就是看下你用什么类型的传感器,是否与仪表内部设置的类型相匹配, 或者直接打电话给我,我是宇电公司的人员:15810918923范工

网友C:
AI708 宇电仪表显示orAL,表示输入超过量程或输入信号开路,还有"IN"参数设置错误,还有如接二线制变送器可能DC24V配电无输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