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中怎样实现从一台电脑读取另一台电脑intouch数据?

楼主(2010-09-22):
两台电脑,都装有intouch,如果以一台电脑为服务器,而另一台怎样读取intouch上的数据?不是读取PLC过来的数据,而是读取intouch软件本身定义的脚本变量的数据;直接读取PLC过来的数据可以实现。

网友A:
通过以太网连接  view就可以啊  搞不定找我  QQ

网友A:
搞不定我给你做个视频教程 哈哈

网友B:
4楼的太搞笑了吧,很不尊重楼主啊

网友A:
楼主的意思要做C/S架构的   可能是管理的需要 也有可能为了数据的一致

网友C:
不难,设好机器名,然后在另一台电脑添加访问名即可,协议选择suitlink那个,欢迎加我Q 879050937

楼主(2010-11-16):
呵呵,七楼的说的对,就是要保持数据统一,是读intouch内存实数的值,不是PLC里的,PLC里的我已经实现了。高手们快帮帮忙啊!

网友A:
让你联系我 你不联系我啊 哈哈 ‘

楼主:
我已经加你了啊!你没回复啊!

楼主:
317857235,这我QQ,加我

网友A:
晕 你找我没有我每天至少有5小时在线  你没有找我啊

网友D(2012-02-11):
用FSGATEWAY就可以了

网友E(2015-05-15):
新手学习了,对intouch的通讯还是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