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离线在线都不能模拟,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0-09-23):
EB8000离线在线都不能模拟,是什么问题啊?所有数值显示和位显示元件都看不到,连时间都显示不出来。求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有没有什么具体提示??

网友B:
模拟很简单的

www.ytleader.cn

网友C:
         听说是和PLC相关的原件,必须接上相关PLC才能显示出来的,具体可以到这个网站http://www.52hmi.com 上问问,上面有在线QQ,你加他后。一般问些威纶触摸屏、信捷触摸屏、信捷文本、信捷一体机的技术问题,他都会在线解决的。推荐一个掌上游戏机的网站:http://www.52plc.com

网友D:
你换一台电脑或者重启一下就可以了,估计是电脑问题,不行就把EB8000重新装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E:
3楼说的请概况可能是对的,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F:
这个应该是跟你装的杀毒软件有关系,你运行程序的时候,杀毒软件阻止了你的程序运行

技术交流 QQ:1255470370 TEL: 13761012595 www.hmiku.cn

网友G:
应该是防火墙的问题,你可以试试

网友G(2010-11-04):
支持CQD说的,你看看杀毒软件特别是防火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