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检测线圈有没有断线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0-09-23):
我想检测马达定子绕组或转子有没有断线,有好的方法吗,

我想的是给转子串个继电器线圈再加电源,如果继电器动作,证明绕组是好的,可是又怕它动作不可靠,因为定子或继电器都是线圈。

楼主:
有人看没人回复?

或者直接把线圈当传感器接到PLC输入脚?有输入就当成线圈是通的?

楼主:
方案3,把线圈接到模拟量输入脚,直接测电阻?

网友A:
建议用检测有无电流流过的方法

网友B:
线圈断线,就没有电流流过了,马达也就不转了。可以从线圈两端的电压、流过的电流、马达的转速有很多方法。

楼主:
首先马达是不能转的,因为只是半成品,检测电流的方式那也就是说用PLC的模拟量去检测吗,只不过不是用电阻的方式,而是用电流的方式(外加电源串电阻或者串低一点的电压)?

网友C:
首先看你的电机是交流还是直流,才可以定方案

楼主:
直流电机怎么说呢,交流跟直流有区别吗?定子跟转子拆开来看,每一个绕组都是线圈,测试原理应该可以是一样的。。。

网友D:
电流继电器 或者热保护继电器如果觉得不太保险串联两个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电流继电器 或者热保护继电器如果觉得不太保险串联两个就可以啦

串热保护继电器做什么呢?我是担心继电器串马达绕组后得不到额定工作电压而不能可靠的工作。。

网友E:
建议参照漏电保护器内部的继电器控制原理,有电流时,微型继电器吸合,无电流时,微型继电器释放。

拆开一个漏电保护器看看,或者干脆就直接分解应用。

楼主:
感觉10楼的办法不错,谢谢

网友F:
漏电断路器采用的是检测零序电流, 你也可以借鉴啊!检测零线对地电压,用变送器转换为标准电压信号;用PLC 量化处理;侧电流也行;

网友G:
首先马达是不能转的,因为只是半成品,

楼主是准备将 检测装置 用在马达生产线上?

楼主:
对:云锋 关于

首先马达是不能转的,因为只是半成品,

楼主是准备将 检测装置 用在马达生产线上?

内容的回复:

是的,有人有这样的要求?不合适?

楼主:
大公司的工序跟小公司的工序不一定一样的,这个是小公司的人提出的要求,当然还有其它如高压等测试,有的大公司好像是先用大型机器同时测转子各个线圈的,后面装配线有测转速跟电流的。像这些大型设备和自动线不是小公司能用得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