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和电脑通讯

楼主(2010-09-23):
  现有一系统。主机为电脑,资讯写的软件,通过路由器和各个下位设备进行网线连接。读取各设备的数剧。现在又购进一台设备,需要将其加入网络。该设备控制为Q系列PLC和2只海泰克触摸屏。我想增加一只网络模块使他能与路由器相连,这样可行吗。另外Q系列PLC这个设备上还要扩展16只条形码扫描仪,请问要怎样做?需要增加什么模块

网友A:
这个好像是通过现场的net网络,具体Q系列的那个模块你要查一下,连接后有个IP地址,如果中控制柜加个无线路由器,就可以省了线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