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产组态软件连接智能模块速度的问题 求教了,

楼主(2010-09-23):
我的硬件环境 :泓格i-7000系列智能模块, 2个模拟量输入 4个模拟量输出,加一个热电偶模块, 模拟量输入点16个, 模拟量输出点16个, 热电偶6个。  网络为485转232 进入普通商用PC    模块速度设定的19200    ASCII 的通讯方式。软件为力控64点

问题是: 我用泓格自己的硬件地址和硬件参数修改软件很快就可以显示出点位的数据,可是为什么组态软件连接模块要开关两次串口后才能连接到模块,并且还要一段时间才可以和模块通讯上。 采集到数据? 是我点数多? 还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楼主:
组态软件里面设置的也是19200啊,

网友A:
力控的组态软件不慢的,曾经用过腾控科技的STC-1,数据刷新速度在50mS,一秒钟可以刷新20次的 换换模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