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的模拟量信号?

楼主(2010-09-23):
找工作面试时被问到一个问题——常见的PLC的四种模拟量信号是?

当时有点不明白,PLC不都是是电压和电流信号吗,有谁知道呀?

网友A:
常用的应该是0-5V、0-10V、0-20MA、4-20MA。其他的还有-10V-10V、1-5V两个。

网友B:
学习了.特殊模块手册上见过又忘了.看来面试用得到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应该是0-5V、0-10V、0-20MA、4-20MA。其他的还有-10V-10V、1-5V两个。

网友D:
好像不是吧?模拟量输入模块上的量程卡有ABCD四种

网友E:
通常是电压输入、电流输入型号,不过还有电阻、热电偶输入。

网友F:
找工作面试时被问到一个问题——常见的PLC的四种模拟量信号是。

这些出题的人得脑筋不会那么发达,他的表述可能有问题,才使应聘者及大家摸不着头脑,他的意思是输入PLC的模拟量的四种工艺参数,即:温度、压力、流量、液位。

网友G:
0-20MA、4-20MA。-10V~10V、-5~5V。

网友H:
电流信号 电压信号  电阻 电偶信号  脉冲信号

网友I:
到底是哪个?!!!!!!!!!!!!

网友J:
对:风中的育者 关于

电流信号 电压信号  电阻 电偶信号  脉冲信号

内容的回复:

脉冲信号 也叫模拟量?

网友J:
电流信号 电压信号 电阻 电偶信号

网友K:
电压型(0-5V;0-10V)、电流型(0-20mA;4-20mA)、热电偶型、热电阻型。这四种

网友L:
个人觉得是:温度信号、压力信号、物位信号、流量信号。

网友M:
本人认同6楼网友的观点“这些出题的人得脑筋不会那么发达,他的表述可能有问题,才使应聘者及大家摸不着头脑”,一句话:此题目出的不严谨。

网友N:
这个题目出的太笼统,让人搞不太清楚,是信号类型还是工艺参数类型?

网友O:
有没有官方的正式答案?

网友P:
引用 网友E:

通常是电压输入、电流输入型号,不过还有电阻、热电偶输入。

支持这个答案。

网友Q:
其实你回答哪个都可以,出题的人只是想了解你所知道的一些内容。搞技术有的时候就是在争论中得到的结果!

网友R:
压力、温度、流量、转速

网友K:
电压型(0-5V;0-10V)、电流型(0-20mA;4-20mA)、热电偶型、热电阻型。这四种
你们可以去查查看,具体就这四种

网友S:
电流 电压  热电阻 热电偶

网友T:
这个问题本身就有有问题

网友U:
引用 网友T:

这个问题本身就有有问题

网友V:
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W:
是不是模拟量模块上的那个可以转的方块,有A,B,C,D四种模式的?

网友X:
常见的四种模拟信号输入类型 有压力 温度 流量 液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