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开关为什么用常闭触点

楼主(2010-09-23):
急停开关为什吗用常闭比较好?用常开有什吗不好

网友A:
急停开关是在设备异常时使用的,其作用是为了保护设备和人身安全。为了避免因线路故障致使急停开关失灵,通常采用常闭触点;另外有些系统中急停开关装在控制电源进线端,利用断开电源的方法停止设备运行,此时也必须用常闭触点。

网友B:
    楼上说的正确。

    急停开关用常闭,符合所谓的失效安全原则。

    比如,急停开关的触点因故障不能接通、或者连线脱开时,若使用的是常闭点,就可以使设备不能起动、从而提示检修;若是常开,就可能造成故障隐患,在需要紧急停止时,不能有效停机,可能造成故障扩大。

网友C:
这就是急停开关标准接线,接常开点也行不过不安全,比如不小心碰到急停开关就会接通,接常开点不小心碰到没有关系,因为设备异常维修是压进去,必须要手旋转一下才能打开,所以相应比接常开点要好。

网友D:
是的,通常是采用常闭点,而在一些安装严格的场合,需要一个急停开关具有两组常闭触点,避免因只有一组损坏时,无法急停。

网友E:
我认为用常闭的作用多半是防误躁作,1,在不必起动设备时如误动它.2在有故樟时只要你按到它就起到停车方便.

网友F:
这也是国标要求的,没得选择的,你用也得用,不用也得用。。。。。。。

网友G:
1、停止按钮动作前,电路是工作状态,是通路;

2、停止按钮动作时,电路是由工作状态转换为停止状态,即通路变换为开路;

3、这样停止按钮动作前用常闭接通电路使电路处于工作状态;

4、这样停止按钮动作时常闭触点断开,使电路断开进入停止状态;

5、若相反就会有很多麻烦!

网友G:
6、急停按钮也是停止按钮,停的范围更大,所以更应该是常闭触点!

网友H:
2楼正解。

网友I:
在电路正常时,常开与常闭的效果是一样的,关键就是万一电路出现异常时,能否仍然有效的切断所有控制。

如果采用常开进行控制,当电路出现断线,或者接触不良,此时还能无条件的切断电路吗?

但如果采用常闭进行控制就不同了,当电路出现断线,或者接触不良,此时设备就不能正常工作,从而可以及早的发现问题。

网友J:
用常闭点才更符合安全,在线路不好的情况下也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K:
急停开关为什吗用常闭比较好?用常开有什吗不好?用常闭触点断电快速,控制线路简单,故障率低.而用常开触点断电,后面的电路还要加接触器的常闭触点,控制线路相比之下就复杂化,,由于零部件多,线路复杂故障率相比之下提高许多.

网友G:
1、现在一般配电电路,都用断路器做总保护;

2、急停一般停电范围大,要求主电路、控制电路一起停电;

3、有的电路用常开触点作急停,通过分励线圈得电使总断路器脱扣跳闸;

网友L:
在国外进口的设备中,往往都有安全继电器为核心的安全链回路。

在安全回路中,急停开关的常闭触点就是作为输入通道。急停开关动作作为安全链回路的最高级,一旦急停开关动作,安全继电器就可靠断开所有安全触点控制的回路,保证系统进入安全运行状态。

急停是不是像刘志斌版主所说的将主电路和控制电路一起停掉有待商榷。我觉得急停应该是尽量避免由于故障将可能引起更大设备破坏性或对人身的伤害,纯粹的断开主电路或控制电路不见得减少破坏性或人身的伤害。尤其是有运动机械的场合。

网友G:
引用 网友L:

…将主电路和控制电路一起停掉有待商榷。我觉得急停应该是尽量避免由于故障将可能引起更大设备破坏性或对人身的伤害,纯粹的断开主电路或控制电路不见得减少破坏性或人身的伤害。尤其是有运动机械的场合。

1、急停按钮一般是设在某个设备上的,是对这个设备起保护作用的;

2、急停是在这个设备出现非常情况下的紧急保护性操作,规定有操作条件和操作步骤;

3、急停一般要使这个设备完全停电,脱离电源,不容迟疑,不容思考,要果断操作;

4、如果急停会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害,一般设备不会设这样的急停按钮。

网友G:
1、急停如果用常闭触点,可以做到直接控制,其有效性可达到100%;

2、急停如果用常开触点,一般是间接控制,其有效性不可达到100%;

网友M:
我认为急停开关为什么用常闭触点,原因有两点,1,急停按钮都是蘑菇头的,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迅速的用手拍下,这是蘑菇头的急停按钮,马上自锁,即使手松开,也不会复位。2,如果用常开触点,不管什么形式的,断开的速度都会比常闭触点的慢,蘑菇头的急停按钮,如果用常开触点,在断开常开触点时,要用手旋转蘑菇头,才能断开,在这段时间里,危险可能会扩大。

网友N:
为了体现停止优先的原则,而用常闭而不用常开的优点 ,大家也说的很明白了:可靠性!

网友O:
10楼讲出了问题的核心

在电路正常时,常开与常闭的效果是一样的,关键就是万一电路出现异常时,能否仍然有效的切断所有控制。

如果采用常开进行控制,当电路出现断线,或者接触不良,此时还能无条件的切断电路吗?

但如果采用常闭进行控制就不同了,当电路出现断线,或者接触不良,此时设备就不能正常工作,从而可以及早的发现问题。

另外我补充一些自己的观点

用常闭触点可以防止干扰以及线路接触不良等问题,如果用常开触点线路中正常情况下是没有电流的,但是如果周围的干扰很强可能导致线路中感应电压,当这电压足够大时类似急停按钮动作。正常急停动作后要有个确认按钮再启动,如果使用常闭按钮,当急停被按下后,即使这时有感应电压也不会导致机器在启动。

一般情况下用一个常闭触点是不安全的,用两个常闭触点也不是很安全,最安全的做法用两个常闭触点一个接正电源,一个接负电源,再接入到安全继电器,安全继电器的输入通道具有监测功能,包括这两付触点线路之间的短路(因为一个接正,一个接负)

网友P:
说一下个人观点,一般我们用的急停开关都是蘑菇头状的,首先楼主要理解急停的意义,当发生故障时,你认为是把开关扭一下快还是直接拍下快,我们拍下开关时接点的状态是常闭断,常开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把控制电源串联在急停开关的闭点是不是合理些,以上只是个人观点,只是从急停这两字来解释。不对之处敬请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Q:
我只知道急停用常闭是最快速直接有效的方法

网友R:
对于一般的控制电路,用常闭触点最简单,最有效的做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O:

10楼讲出了问题的核心

……用常闭触点可以防止干扰以及线路接触不良等问题,如果用常开触点线路中正常情况下是没有电流的,但是如果周围的干扰很强可能导致线路中感应电压,当这电压足够大时类似急停按钮动作。正常急停动作后要有个确认按钮再启动,如果使用常闭按钮,当急停被按下后,即使这时有感应电压也不会导致机器在启动。

一般情况下用一个常闭触点是不安全的,用两个常闭触点也不是很安全,最安全的做法用两个常闭触点一个接正电源,一个接负电源,再接入到安全继电器,安全继电器的输入通道具有监测功能,包括这两付触点线路之间的短路(因为一个接正,一个接负)

不知十楼的同意这个说法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O:

……用常闭触点可以防止干扰以及线路接触不良等问题,……

1、这个说法没有道理;

2、用常开、常闭触点对于“干扰以及线路接触不良等问题是对等的”;

3、而常开、常闭触点对于“急停”的作用是有差别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如果周围的干扰很强可能导致线路中感应电压,当这电压足够大时类似急停按钮动作。……

1、这句话是个假命题;

2、如果这句话成立,那控制电路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O:

……一般情况下用一个常闭触点是不安全的,用两个常闭触点也不是很安全,最安全的做法用两个常闭触点一个接正电源,一个接负电源,……

1、这句话,不能字面直接理解,例如“常闭触点一个接正电源,一个接负电源”是什么意思???

2、可能是想说:常闭触点一个接正电极,一个接负极;

3、交流电路,没有正极、负极,那可能是想说:常闭触点一个接电源的一个电极,一个接电源的另一个电极;

4、有这个必要吗 ???

网友G:
5、他可能是想说,让电路与电源隔离;

7、电路一般都设有隔离开关,停电后,拉开隔离开关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安全继电器,安全继电器的输入通道具有监测功能,包括这两付触点线路之间的短路(因为一个接正,一个接负)

1、“安全继电器的输入通道具有监测功能”,当“监测”到有不安全的信号时怎么动作???

2、两个常闭触点,与“安全继电器”怎么连接,是两个常闭触点作用“安全继电器”,还是“安全继电器”作用个常闭触点???

网友S:
简单的问题,不简单的论述,很佩服大家的博学多识。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如果采用常开进行控制,当电路出现断线,或者接触不良,此时还能无条件的切断电路吗?……

1、那如果常闭触点熔焊,不能分开怎么办???

2、楼主的问题,实际就是“停止”为什么用常闭触点,“启动”为什么用常开触点;

3、如果用PLC,输入开关信号时,用“常闭”和“ 常开”还有区别吗???

网友G:
1、举例说,用PLC控制电机启动、停止时,怎么都用常开(或者常闭)?

2、我们的継电控制电路控制电机启动、停止时,为什么启动是常开,停止是常闭?

3、用PLC控制电机启动、停止时,为什么不是启动是常开,停止是常闭? 而总是一样,要么都是常开,要么都是常闭?

网友G:
1、简单说,用常开还是常闭,是个逻辑问题!

2、除了逻辑上的差别外,它们并没有什么其它实质性区别。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如果用常开触点线路中正常情况下是没有电流的,但是如果周围的干扰很强可能导致线路中感应电压,当这电压足够大时类似急停按钮动作。……

1、如果“周围的干扰很强可能导致线路中感应电压,当这电压足够大时”,常开击穿短路误动作;

2、常开被击穿短路了,那么,此时用常闭急停,触点还能分开吗?

网友T:
常闭触点断开的动作时间比常开接通时间要快且准!

网友U:
选用常闭点做急停开关有以下几种原因:1、从通电原理讲,开关闭合电路接通,开关断开电路断电。按下按钮,其常闭点从闭合变断开,此动作本身就可直接将电路断电,不需其它辅助器件,而常开触点从断开变闭合的动作,只能产生通电的效果,即必需使一个接触器通电,再用接触器的常闭点断开来切断电源,从中明显看出常闭触点的优越性。2、从按钮结构看,按下按钮,其常闭点先断开,再按下一段距离,其常开触点才接触上,从动作时间上常闭触点比常开触点动作快,从可靠性来看,常闭点也比常开点可靠:只要按下按钮,常闭点肯定断开,而常开点往往由于触头接触不好难保可靠闭合。3、急停开关是为出现故障紧急停车用的,要求动作快,而且可靠,常闭触点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多选用常闭点做急停开关。

网友V:
哈哈,我觉得跟人的反应有关,人在紧急状态下会找个最近的按钮,这时候就有了急停按钮,而且自锁。哈哈哈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哈哈

网友W:
可靠啊  除了上述 我觉得可靠  万一开关坏了  也能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你要是常开 在闭合时通 万一坏了就直接影响设备生产

网友X:
用常闭触点可以防止干扰以及线路接触不良等问题.。
一般情况下用一个常闭触点是不安全的,用两个常闭触点也不是很安全,最安全的做法用两个常闭触点一个接正电源,一个接负电源,再接入到安全继电器,安全继电器的输入通道具有监测功能,包括这两付触点线路之间的短路(因为一个接正,一个接负)

网友Y:
我觉得用常闭触点的原因是电器的先断后合。

网友Z:
在PLC中急停开关太多用的是常开触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Y:

我觉得用常闭触点的原因是电器的先断后合。

常闭触点的原因是电器的先合后断

网友AA:
我认为用常闭点,在出现紧急情况时,一按就行,防止事故的扩大化

网友AB:
引用 网友A:
急停开关是在设备异常时使用的,其作用是为了保护设备和人身安全。为了避免因线路故障致使急停开关失灵,通常采用常闭触点;另外有些系统中急停开关装在控制电源进线端,利用断开电源的方法停止设备运行,此时也必须用常闭触点。

网友AC:
一般情况下都用常闭,在某些特定情况也可以用常开,但在用常开的肯定带有中间继电器。利用急停的常开控制中间继电器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