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型光电开关与PLC接线

楼主(2010-09-23):
NPN型光电开关与PLC的接线怎吗接呀,小弟刚入门,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例如光电开关是3线24V的,输出接入I0.0。将PLC I0.0通道的COM端接开关电源的24V+,光电开关的电源分别接开关电源的24V+和0V-端,输入点就可以接受NPN输出的低电平信号。

网友B:
例如光电开关是3线24V的,输出接入X0。将PLC COM端接开关电源的24V-,光电开关的电源分别接开关电源的24V+和0V-端,输入点就可以接受NPN输出的低电平信号。 至此敏感时期,PLC的型号我不好意思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于例如光电开关是3线24V的,输出接入X0。将PLC COM端接开关电源的24V-,光电开关的电源分别接开关电源的24V+和0V-端,输入点就可以接受NPN输出的低电平信号。 至此敏感时期,PLC的型号我不好意思说。

楼主发在西门子论坛,所以我认为是西门子PLC,呵呵。

网友C:
西门子PLC系统一般都是接PNP型输出形式的光电开关,如果是接NPN型,PLC的COM端就接24V-。

网友D: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E:
先说直流三线制电源的接近开关:有的plc只能接PNP型接近开关,不能接NPN的。有的2中接近开关都可接,关键在于ss端的处理后按照电源极性接入正确,比如西门子的plc。而三菱等日系plc多是只能接NPN的,即plc的com端和接近开关的电源负极线段(多为兰线)接外部电源的-端,接近开关电源正极性端(多为棕线)和plc的正极性端接电源+端,接近开关输出端(多为黑线)接PLC输入点上。其他接近开关型制的接法待续

网友F:
西门子S7-200的NPN和PNP都可以接的,接NPN时,M端接+24V,接PNP时,M端接0V,每一组必须是一种接法,不同的输入组可以接不同的方法。

网友G:
PLC 输入端为低电平有效时,就用NPN,即:有信号输入,输出为“0”;

PLC输入端为高电平有效,就用PNP,即: 有信号输入,输出为“24V”;

网友H:
电路中AC  DC 是什么意思?那位高手解释一下小妹感激不尽,谢了。

网友I:
9楼啊,AC就是交流.DC直流吗.

同6楼回复楼主.太对了.

网友J:
看看PLC对光电开关型号的要求 最好找到说明书查查 如果没有可以用光电开关控制中继再用中继控制PLC输入点

网友K:
 PLC 输入端为低电平有效时,就用NPN,即:有信号输入,输出为“0”;

PLC输入端为高电平有效,就用PNP,即: 有信号输入,输出为“24V”;
----------------\

   既漏型和源型接法.公共端极性不一样.

网友L:
NPN型输出,多为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PLC输入公共端只要是PLC低压电源负端,就可以直接接入(以三菱FX系列PLC为,典型代表)。如:假设该光电开关为DC24V、NPN型输出;PLC为三菱FX2N-24R,则可以有两种接法:1、无需外接DC24V电源,该光电开关的电源正,接PLC24V+输出;电源负接PLC输入公共端COM;其NPN输出端接PLC任意X输入点即可。2、外接DC24V电源型(多出于保护PLC的目的,防止外部信号开关短路或超载引起的PLC损坏)正负照常接,但要记得PLC输入公共端COM与外接电源负短接,信号输出端接法同上。

网友M:
引用 网友F:
西门子S7-200的NPN和PNP都可以接的,接NPN时,M端接+24V,接PNP时,M端接0V,每一组必须是一种接法,不同的输入组可以接不同的方法。

通俗理解,呵呵:NPN就是光电开关ON时,光电开关信号线和0V导通,PNP就是光电开关ON时,光电开关信号线和24V导通,所以接NPN开关时,PLC输入公共端要接24V,这样输入点和公共端之间ON时为24V。接PNP开关时,PLC输入公共端要接0V,这样输入点和公共端之间ON时为24V。

网友N:
按照图纸方式接就行了啊!

网友O:
附个图,你自已理解!

网友P:
不管是NPN还是PNP,都是集电极侧接负载。

网友Q:
西门子200PLC中接NPN接近开关时,可以L+接24V,M接OV,三线制传感器的24V和信号输出端接2K上拉电阻,即可。

网友R:
NPN传感器信号应使用PLC的NPN型或继电器型的输入模块

网友S:
笨呀!接个上拉电阻就行了

网友S:
S26是那个NPN的开关,所谓的集电集开路,接个上位电阻,记住,逻辑是反的,注意使用

网友S:
尤其西门子300的输入是单向的情况下,要保证I0.0的输入电流,通常为20MA左右

QQ:58137024

网友T:
光电开关蓝色线接com端,黑色线接plc输入端

网友U:
普通接近开关,参考下图:

网友V:
谢谢,大家说的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