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型光电开关与PLC的接线

楼主(2010-09-23):
NPN型光电开关与PLC的接线怎吗接呀,小弟刚入门,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先说直流三线制电源的接近开关:有的plc只能接PNP型接近开关,不能接NPN的。有的2中接近开关都可接,关键在于ss端的处理后按照电源极性接入正确,比如西门子的plc。而三菱等日系plc多是接NPN的,即plc的com端和接近开关的电源负极线段(多为兰线)接外部电源的-端,接近开关电源正极性端(多为棕线)和plc的正极性端接电源+端,接近开关输出端(多为黑线)接PLC输入点上。说明一点西门子和三菱的PLC在PNP与NPN的说法上竟然相反,鉴于这两者的品牌影响力极大,应用广泛,所以给很多用户造成概念上的错乱。其他接近开关型制的接法待续

网友B:
NPN型输出,多为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PLC输入公共端只要是PLC低压电源负端,就可以直接接入(以三菱FX系列PLC为,典型代表)。如:假设该光电开关为DC24V、NPN型输出;PLC为三菱FX2N-24R,则可以有两种接法:1、无需外接DC24V电源,该光电开关的电源正,接PLC24V+输出;电源负接PLC输入公共端COM;其NPN输出端接PLC任意X输入点即可。2、外接DC24V电源型(多出于保护PLC的目的,防止外部信号开关短路或超载引起的PLC损坏)正负照常接,但要记得PLC输入公共端COM与外接电源负短接,信号输出端接法同上。

网友C:
PLC输入点是发光管反并联的,所以没有极性要求,com接正、负电源都行,接近开关NPN、PNP都能用。使用NPN型的接近开关,PLC的输入点com要接正极,接近开关的棕线接电源正极,蓝线接负极,黑线接PLC的输入点。

网友D:
大多数输入点使用24v直流型PLC,是可以 “ + ”“  -”电源双向输入的,可随便使用PNP NPN光电 器件。有少数PLC因输入点电源已内接,故只能根据PLC类型选择光电器件,如;三菱FX-2N只能使用NPN型光电器件。

网友E:
发一个接线图:请参考

网友F:
注意PLC的选型,NPN的输入接点

网友G:
三菱的FX2N-XX-001 的机器一般都只能接NPN 的传感器, FX-----XXX---ES 的机型它的SS可以自由组合的,它可以接NPN  PNP都可以的。

别的牌子的一般都可以接这2种传感器,具体看手册。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