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赫斯曼交换机上的拨码开关是用来做什么的?

楼主(2010-09-23):
我公司车间用到的都是赫斯曼的交换机,16口、8口都有,有些上面是2个拨码开关,有些是4个,一直不知道拨码用来做什么的,也找不到相关资料,请各位赐教,谢谢 貌似上面有LA1、LA2、LA3之类的。。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么多口,只是用过带光口一起才4口的网管型交换机。

你能提供具体的型号吗?可以根据型号找点资料查一下。

网友B:
一个是环网开关,另外一个是主从开关哈。我是北京康海时代的,也做工业环网冗余交换机,我们还有4个光口,24个电口的交换机。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哈!13522642039   杜士兵

网友B:
呵呵,写掉了,我们还有光纤收发器和光电转换器哈

网友C:
-------------------------------------------------
深圳市首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专业生产三网合一
设备,光纤交换机,光纤收发器,工业交换机,光纤
网卡等等。
联系人:周生
地址: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科苑南路R3-A栋5楼
www.firstmile.com.cn

电话: +86-755-26712408
手机: +86-150-1276-1453
传真: +86-755-26712012
QQ: 1512091022
--------------------------------------------------

网友D(2011-01-03):
LA的意思是——link alarm即链路报警功能,可以检测对应端口的通断情况。如有问题可以加QQ:327129489

网友E(2011-03-29):
       北京海阔方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工业IT网络产品的销售、开发智能工业网络、工厂自动化系统集成及工程服务的专业化公司。业务范围包括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工业无线传输,工业网络安全,智能自动化系统工程,工业监控软件等。 是全球顶级工业通讯网络巨人-百通德国赫思曼在中国的授权核心分销商。

联系人:张晓东  13911750301

电话:010-58241753

网址:www.bluekingchina.com

网友F(2011-08-19):
各位好,关于赫思曼交换机拨码。

这里做个解释:这个拨码,按照赫思曼的叫法叫做DIP拨码,它的主要作用是设置冗余环网HIPER-Ring和COUPLING使用,这些拨码在不同的位置是有不同的含义的,它采用“位置组合”的方式,直接选择了作为选择环网和环网端口,这样就不用从软件设置了。对于不了解赫思曼交换机工程师,建议让它保留出厂默认位置不要随便更改这些拨码,如果出错直接导致环网失败,严重的时候可能导致整个网络广播风暴,网络瘫痪!如果想更改建议仔细阅读它的说明书,对于不同型号,这个拨码也是有不同含义的。

好了就这样吧。欢迎大家来讨论关于赫思曼交换机的问题,本人做了3年赫思曼交换机,对其他知名工业交换机也略有了解

网友G(2012-01-11):
楼主是什么公司啊?我公司是做西门子的,有兴趣可以一起讨论下

网友H:
这些拨码开关是 设置冗余环网 HIPER-Ring 和 Coupling的  一般现在用不到   最好是不要乱动  保持出厂设置

楼主(2012-03-20):
对:jhydbj关于楼主是什么公司啊?我公司是做西门子的,有兴趣可以一起讨论下 内容的回复:

呵呵,我在汽车行业做设备的自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