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et与out指令的区别

楼主(2010-09-23):
在程序中比方说用到m200  ,set  m200与out m200是不是表示的意义不一样,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采用SET指令,即使外部信号消失,M200仍然保持,相当于自锁。

采用OUT指令,当外部指令消失,M200同时断开,除非采用自身信号自锁。

网友B:
SET,必须使用RSET才能将M200复位。

网友C:
SET 是置位,一旦置位了以后,只要没有用RST复位,就一直有效。

LD X0

SET Y0

只要X0导通,Y0就有效。就算X0不导通,Y0还是输出为1。

out只是输出,不能保持状态。

LD X0

OUT Y0

在X0导通时,Y0导通。

在X0断开后,Y0断开。

如果想达到SET的效果,就需要修改程序。

LD X0

OR Y0

OUT Y0

网友D:
楼上说的很明确了,俺们也不说了。这是PLC基础

网友E:
使用OUT指令可能导致“双线圈输出”,SET、RST指令不会。

网友F:
条件断开时,SET可以保持输出,OUT不能保持输出

网友G:
SET 是置位,只要没有用RST复位,就一直有效。

OUT 只是所谓的线圈输出,不能保持状态是与前面信号全为"1"才输出。

网友H:
SET表示脉冲只有和RST配对使用 OUT再不同它是有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