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开关电源老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9-23):
各位高手,,,请教你们一下,变频器开关电源部分老坏有那几种原因造成原因,除了本身变频器原因,还有什么外部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有些变频器的开关电源设计有些问题就会很容易烧开关电源的!

网友B:
开关电源是大部分电子设备的基础,但设计变频器或其他设备是大部分的厂家都是不重视或忽略了开关电源的重要性,投入的精力财力比较少,后果那就是故障比较高

网友C:
除了本身变频器原因,还有什么外部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D:
质量问题!!!!!!!

网友E:
1、负载短路;2、滤波不良;3、占空比;4、取样反馈;外部原因就不好说了,如:环境温度、湿度、粉尘、瞬时浪涌电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