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伺服器REFUdrive500 故障显示DC-Link Volt .low

楼主(2010-09-24):
力士乐伺服器REFUdrive500
RD52.1-7N-045-L-V1-FW-CFG-RD500-P2-T1

显示故障
DC-Link Volt .low

消除不了,直流电源正常 530V

网友A:
直流母线电压的检测元件是否故障?或者整流模块是否故障、输入电源缺相吗?

还有提醒楼主,这个帖子还是发到运动控制论坛里面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