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LG-PLC编程使用到K继电器与L连接继电器的情况多吗?

楼主(2010-09-24):
有人给介绍一下,像下图的使用为什么?
实在是不理解这样的目的?以上的K与L的使用都不是做输出继电器用,全部都是输入触点使用的。

网友A:
见过一次用K继电器的 一般不怎么用

www.ytleader.cn

网友B:
F是特殊继电器 有特殊作用的

网友C:
从来没有用过!!!!!!!!1

网友D(2010-10-28):
用那些是想和普通的出入分开,要我做的话,我会用K当开关选择输入,而L是用来做链接用

网友E:
用K的时候还是很多的,只是你还没有用到。L我用过一次做连接,好像是PLC之间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