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9-24):
PLC:松下FPX-C60T 做三轴定位时出现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忙.先谢谢了!

电机:雷赛伺服400W(X轴),200W(Y轴),100(Z轴)

传动:XY轴:米丝米丝杠+同步带,   轴:连轴器直接连丝杠

X轴负载小于8KG Y轴负载小于5KG Z轴负载小于3KG

在调试时出现异常

当频率在8WHZ左右时(占空比 不论是  25%还是50%  )设备 运行时间越长误差越来越大
  当频率大于 9WHZ时  (占空比25%)  电机基本只抖动一下后就不动作 ,当占空比设成50%后电机能执行动作,但误差非常大,根本无法定位.

我现在只能把速度调在8万左右,然后再定时回原点复位,这样效率比较低下,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问题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