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的TP37触摸屏和PROTOOL监控显示问题

楼主(2010-09-24):
请教斑主及各位大大:

我的这个系统上位机是SIMATIC,组态是PROTOOL,下位机是S7-300PLC,用的是PROFIBUS数据传输方式.现在有一个问题:

PROTOOL监控画面有几个变量显示不正常,本来是几十的显示成几百,几百的显示成几千,有时候又能正常显示,请问这个是何故障,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数据格式不正确?

楼主:
这个系统用了好几年了,以前没有这种现象.补充:这个系统由PROFIBUS(1)和PROFIBUS(2)组成,PROFIBUS(2)上的变量能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