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指令的疑惑(为什么只PLC上电时发一次,之后就没反应了)

楼主(2010-09-24):
我的机型是40点的ES继电器型PLC
如上图,我用通讯向导自动生成了一个程序,之后加了几句MOV赋值语句(意在发送D0~D3中的4个数据),再用485经M1012(100ms脉冲)来不断的发数据,经过PC机上的串口调试助手检测,只有PLC上电时PC才能收到44,45,46,47,其他时候都无响应(通讯格式为自由口默认模式,波特率9600,无校验,停止位1位)
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错误,希望大大们能指点。
源码:
LD M1002
MOV H81 D1120
SET M1143
SET M1161
LD M1002
MOV H44 D0
LD M1002
MOV H45 D1
LD M1002
MOV H46 D2
LD M1002
MOV H47 D3
LD M1012
SET M1122
LD M1012
RS D0 K4 D5 K4
END

网友A:
set m1122前面的条件要用上升沿才可以。

LDP M1012

SET M1122

网友B:
楼上正确,另通讯逾时没设

楼主:
感谢大大们,我再去试试,如果不行,偶再来问哈

网友C:
都错  很明显的问题嘛  RS要保持一直导通   命令式m1122  其实偶有范例程序   有需要的联系偶 13901629147  我们专门做项目的 有问题可以联系偶  不管你买不买我们东西  我们是台达经销商 偶负责台达技术支持的

网友B(2010-10-30):
照理说M1012导通50MS足以完成RS指令了,毕竟才4个字节

网友D:
需要多练习练习才能出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