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则日立EUB-240B超诊断仪故障分析排查

楼主(2010-09-24):
日立EUB-240B超诊断仪是一种在医院里常用医疗设备,这几年的工作中也经常遇到维修该款医疗仪器。在维修前我们首先要对仪器各组成部分有充分的了解,并对设备的工作原理有清晰的理解,借助该型号仪器的维修手册及电路图,弄清仪器的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典型参数,如主要信号波形和电路各点电压等,将更有助于故障原因的查找和排除。其次了解待修仪器的各控制键及旋钮的作用和仪器正常状态,仪器面板各控制键是系统进入正常工作状态的指令输入设备,这些都会有助于我们对判断故障是否是操作失误或是机器故障很有帮助,甚至发现故障所产生的大体部位,分辨率故障是由软件或硬件所引起。

下面对两则日立EUB-240B超诊断仪故障进行分析:

例子 一、 故障表现:在任何扫描情况下屏幕上均无超声图像显示(字符和灰阶显示正常)。

1.2可能原因

(1)RVP,C,B(接收与视频放大)电路无视频信号输出

(2)DSC(数字扫描变换器)电路故障。

1.3 故障孤立方法

(1)首先检测RVP,C,B电路板,若有信号输出故障在DSC部分,若无信号输出,故

障在RVP,C,B电路板;

(2)若RVP,C,B电路板无视频信号输出,问题大多是发生在视频放大通路,即增益控制电路(晶体管Trl9-Tr22),对数放大与检波电路(1C44-IC47)和边缘增强电路(IC48-IC51)。为了区别故障发生在那一级,可以通过对测试点CHKl7和CHKl8波形的观察予以判断;

(3)对于DSC电路故障。重点应注意对其主存储器电路板的检查,侧重又应注意对A/D变换电路、缓冲放大器、主存储器及其控制电路和内插电路等的检查,由于灰阶显示正常,说明正/负像变换及其后级电路工作正常;

(4)图形的显示也受CPU的影响,因此,检查中也应检查CPU工作是否正常。测量时重点注意用于控制主存储器工作的读、写信号和地址信息,当CPU板中用于产生这些信号的电路和有关接口发生故障时将直接影响到主存储器的工作。

1.4 主要检测点

(1)RVP,C,B电路板;CHKl7;CHKl8;

(2)MEMP,C,B电路板;CHKl;CHK4-CHK7;

(3)MEMP,C,B电路板;CHK27-CHK31。

1.5 重点检查元件

(1)RVP,C,B电路板;晶体管Trl9-Tr22;集成电路IC45;IC47和IC50;

(2)MEMP,C,B电路板;集成电路10B;9B。

例子 二 故障表现:屏幕扫描垂直方向缺少回波且图像整体表现灵敏度低。

2.2 可能的原因

(1)发射电路工作不正常,某些发射电路甚至不工作;(2)+125V电源电路故障;(3)超声探头不良。

2.3 故障孤立法

(1) 根据扫描回波缺少且灵敏度低的现象,首先应考虑对超声探头的性能进行判断。对

于线阵扫描探头,如果晶振受潮,探头中二极管开关损坏都将造成发射接收效能减弱的故障。此时最好的办法是换用1个同型号的探头进行试验宋判断。如果没有同型号的探头,对于EUB-240型B超可以换用3.5MHz(或5MHz)备用探头试机;

(2) 若经换用探头判断为仪器故障,那问题主要在TCP,C,B(发射控制板),而且主要应考虑发射脉冲产生电路工作是否正常,为此应首先检查TCP,C,B电路板+5V、+12V和+125V供电是否正常;

(3) 若发现以上直流供电不正常,比如+125V电压偏低,可将+125V供电电路断开,再在+125V供电端带一个3W5kΩ的负载,如果+125V电源能正常输出,说明问题出在发射脉冲产生电路;

(4) 发射脉冲电路故障,主要通过电阻和波形测量的方法来查找;

(5) 若+5V、+12V和+125V电压均正常,仍有可能是发射脉冲产生电路有故障、此时最好的方法就是对各路输出波形进行检查,哪一路没有脉冲输出就重点查哪一路。

2.4 主要测试点

(1)电源电路:接线板18CN-3,5,7端(即+5V、+12V和+125V电压输出);

(2)TCP,C,B电路板:测试点CHKl-CHK21,HPl-HPl6。

2.5 重点检查元件

(1)发射/接收用超声探头;

(2)TCP,C,B电路板:发射脉冲产生电路中的场效应晶体管Trl-Trl6和电容C1-C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