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差压变送器的量程

楼主(2010-09-24):
小弟有一个疑问想请教各位大侠,望不吝赐教。我在现场看到一个罗斯蒙特的差压变送器,上面铭牌上的量程是0-66KPa,但是据厂家说它的量程时可以通过hart协议来修改量程,现在是0-4.4KPa,想问一下,如果修改了量程对变送器的测量有什么样的影响?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变送器的测量效果最好?

网友A:
铭牌上的量程是0-66KPa是差压表允许的最大范围 在66kpa以内都可以使用

一般量程都是根据工艺参数,系数K等计算出来的 计算越精准 误差越小

网友A:
一般是工艺所提供的参数 介质密度 温度 压力范围等等的精确度

网友B:
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C:
对量程迁移来说,

当量程缩小几倍,则相对迁移后的量程而言,温度系数将扩大几倍,

同理,零点漂移,相对迁移后的量程而言,也将扩大几倍,

所以呀,除非你允许比较大的相对误差,否则量程迁移,通常是不该缩小5倍以上滴,

       缩小10倍用表计滴,多是2b货咧~~~~~~~~~~~嘻嘻嘻嘻

因此呀,广告里那100:1的迁移量,就是他奶奶滴,贼猴哄Sb——蒙人玩呢~~~~~~~~~~~嘻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D:
0-66KPa是出厂量程,查一下变送器的型号,看看测量范围是多少。接近最大或最下,测量误差相对就大。改变量程以后最好能校验一下,看看是否符合你要求的测量等级。

网友E:
一般设置,接近你们所允许的最大量程就好了 也就是瞬时达到的峰值

网友F:
由于超量程系统会报错,pv-bad,也就是超量程就会报错,根据你的现场需要设定现场真实值的150%就可以了,由于这时电流在16MA左右效果最好,不要让它工作在20ma附近,对系统容许电流范围以内就好了。

网友G(2010-10-30):
铭牌上的量程是0-66KPa是差压表允许的最大范围 在66kpa以内都可以使用 ,现场需要设定现场真实值的150%就可以了。

网友H:
上面铭牌上的量程是0-66KPa,

在此范围内,仪表的量程,测量范围可以任意设定,只要不超过铭牌上的设定,对测量结果无影响。

高杰。

网友:
同意6楼的,用手操器进里面看下就知道它的量程是多少,0-66KPa是出厂量程,但不一定是这台变送器的最大量程.

网友I:
出厂量程和测量最大量程是不一样的:测量最大量程是指变送器膜盒的最大测量范围,。一般情况都会比出厂量程大。但是,并不代表最大量程可用,一般变送器的使用量程最好控制在膜盒最大量程的60%~80%为最佳,太大或太少都会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F:
应该是2a的表,选用1a才是符合你的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