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对Q系列PLC的模块A6TBXY36了解的?

楼主(2010-09-24):
我最近看到Q系列PLC的输入输出模块都是A6TBXY36这一种型号,我想知道的是A6TBXY36,是不是既可以做输入也可以做输出模块用,它的内部电路怎么做的哦,当连接PLC的输入模块时,X的输入端给的信号是0V还是24V;当连接PLC的输出模块时,Y的输出端是多少伏,公共端可以接多少伏,好像还分源型和漏型

网友A:
这个算不上模块,就是一个接线转换的,可以接输入输出

内部电路可以查手册上的说明

网友B:
楼上说的对,A6TBXY36属于连接器/端子排转换模块。当然还有54,70等。

该转换模块主要是便于接线,由于不少大容量的IO模块集成度高,采取的引脚连接器不方便接线。

A6TBXY36用于正公共端型输入模块和漏型输出模块(标准型)。另外还需配对应的电缆,根据型号不同有0.5~10米的规格。

三菱最多有64点的IO模块。但所有连接器/端子排转换模块的可连接I/O点数均为32 点。64点I/O模块需要两个连接器/端子排转换模块以及用于连接器/端子排转换模块的两根电缆。

另外推荐你查阅IO模块用户手册,内有详细的图形并茂的介绍。

网友C:
输出只能是晶体管的,就是个接线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