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上位机用的是IFIX 驱动器用MBE 问题如下

楼主(2010-09-24):
我用MBE 驱动器读取下位机数据 但是我所想到的设置都做了 就是读取不了 上位机全是问号,而且我用相同的方式在我同事电脑配置,他的电脑可以读取 我想问问是不是我的电脑系统有什么问题,我的电脑是xp系统 不过是ghost版的 谢谢了

网友A:
要是同样的方法 还有你的软件安装也一样的话  你最好考虑考虑你的系统问题 做工控的我一直不建议装ghost的系统除非这个ghost系统是你自己做的

楼主:
恩 我打算这次出差回去就搞系统 现在不装了 好多软件装了挺麻烦的 谢谢您

网友A:
哈哈 楼主太客气了

网友B:
MBE驱动配置存在问题或是没有运行起来,得需要硬件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