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四则运算如何提高精度???

楼主(2010-09-25):
想用PLC做加油机控制系统,可是在升数和金额上精度不够,就是升数加够后金额还差几分钱。不知除法如何将余数除后和商在一块显示出来???????

网友A:
你用浮点做运算,先乘后除。将除法放在最后,可以会精度高一些。

网友B:
先乘后除,可以提高精度.

楼主:
我用浮点先乘后除,为什么除后的商是负数,比如除K10000

楼主:
我用浮点运算除法后用商再乘得出的积为什么不能在触控屏上显示

用软件监控D有数据,显示为0

进行一次运算的D可以显示

网友C:
你把相关运算的程序贴出来,让大家一起帮助分析一下,最好是能有显示“D”数值的“JPG”监控图象。

网友A:
引用的回复内容:

我用浮点运算除法后用商再乘得出的积为什么不能在触控屏上显示

用软件监控D有数据,显示为0

进行一次运算的D可以显示

可能是你PLC中的数据格式与触摸屏中的不一致。

楼主:
进行浮点运算有次数限制吗?

我是先除,用商再乘,乘后的积无法显示,监控时数值位数只有3位???

PLC是SS的

屏是AS的都是台达的

楼主:
浮点运算后的值如何转换成10进制数????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D:
怎么解决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以后有同样的问题 大家就不用烦心了

网友E:
SS的PLC支持浮点运算吗?聊啥呢?

整型数一样可以有精度,先将要除的树乘以K100,然后计算就可以得到小数点后的2位了。

楼主:
浮点运算数值自动转成10进制了,不知怎么回事,不知什么时候才会自动转换?

浮点运算精度是高

网友A:
需在用指令将浮点数转换为十六进制或是BCD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