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1734 SSI 信号 处理

楼主(2010-09-25):
 大家好:

  现在要用1734ssi 模块 处理SSI 信号  我在软件里面应该怎么设置  怎么读取呢

      请大家指教啊

网友A(2014-11-04):
我也发现一个问题,1734-SSI采集到编码器的位置,在工控机上设备上升的时候,值时刻在跟着动作变化,而下降的时候,值不变,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