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8 200kw变频器报OHF过热故障?

楼主(2010-09-25):
我单位3台200kw鼓风机施耐德atv38系列变频器,有一台负荷加大后经常报OHF散热器温度过高跳闸,复位后可以马上启动运行,经查变频器本体6台风机及电控柜风机运行正常,也没有堵塞,打开部分盖检查内部积尘不多。同样频率与电流另外两台正常热状态参数THD显示68,而这台就显示87左右,实际检测散热器3台都一样温度并不高,不知是不是温度传感器故障或电路板故障或者有别的原因?

网友A:
根据你说的情况,你可以把另两台的温度传感器换过来试一下,记得要固定好,是不是探头的问题就清楚了。

网友B:
换温度传感器是一个方法,电路板有待检测等,13924026508,QQ:373344328

网友B(2010-11-22):
请问楼主变频器故障解决了吗?

网友C:
我也一样,是板子问题,把三个温度检测电阻拉出,就OK了不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