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层酒店送风排风变频控制改造(实例)

楼主(2010-09-25):
最近接触到一间三层酒店送风机排风机变频改造项目,里面涉及到PLC控制部分,由于我是初学者,来这里向各位大侠请教。
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实战项目,很兴奋,虽然不是我负责的,不过我希望拿它来练习,希望大家帮我指正。
这个项目改造是这样的:
一、这间酒店是个三层酒店,一、二、三层各设一台送风机,对其进行变频改造并进行温度控制、加湿控制、风量控制、盘管防冻和过滤器报警等功能。(附件里边详细介绍)
控制点数的我是这样理解的:
(1)温度控制:安装于送风口的温湿度传感器测出的信号输入到PLC,PLC输出控制回水管上的电动调节阀,达到控制送风温度效果。这里涉及到一个模拟输入信号,一个模拟输出信号。
(2)加湿控制:安装于送风口的温湿度传感器测出的信号输入到PLC,PLC输出控制加湿器供水管电动调节阀,达到控制送风湿度的效果。这里涉及到一个模拟输入信号,一个模拟输出信号(图上标的是数字输出信号,但如果是电动调节阀的话应该是模拟信号控制)
(3)过滤器报警功能:压差开关检测空气过滤器两侧的压差,当超过设定值,数字输入信号到PLC,PLC控制过滤器报警,这里有一个数字输入信号,一个数字输出信号(图纸上过滤器报警是数字输入信号,我想应该是数字输出信号)
(4)防冻开关:防冻开关测出温度低于限定值的时候数字输入信号到PLC,PLC控制电机的启停,这里涉及到一个数字输入信号,一个数字输出信号
(5)风量控制: 这里我是最模糊的,按照控制要求,风量控制根据电动风阀开启数量累加风量,作为风机控制风量设定值,风机总管设风量传感器,变频控制风机,达到设定送风量。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这里变频控制需要两个输入数据,一个是房间电动风阀的开启数量(这个是怎么采集的?),一个是送风口的风量传感器测出的数据,然后根据这两个数据进行PID调节,达到变频控制风机的效果。但是这两个数据信号不是应该是直接接到变频器上面而不用通过PLC的吗?(变频器用的是ABB的ACS510)
(6)新风阀控制:新风阀与风机连锁,风机启动(关闭),风阀全开(全关),这里有一个PLC的数字输出信号。
(7)我暂时就知道这么多点数了,我知道肯定少了很多,希望各位大大帮我指正出来,谢谢。
CAD图纸以及控制要求在附件里边!

楼主:
咦,不能传附件的???????

楼主:
不能传附件的,有人愿意帮忙回答一下吗?

网友A:
房间电动风阀的开启数量(这个是怎么采集的?)

用PLC自动控制时,程序内部就可以统计。

有图纸的话,理解整个系统就相对简单一些。我们看不了图,所以。。。。

论坛暂时没有直接在帖子中上传附件的功能,你可以上传到自助资料库,然后在本页作个链接地址,也可以将CAD图纸截成较清晰的JPG图片,上传在帖子中。

网友B:
房间电动阀数据的采集较麻烦,如果有20个房间,是否就需要20个信号采集点?由此也占用了较多的输入接口。

能否参照高层供水的控制方式,根本就不需要考虑有多少个用户在用水,直接采用压力信号。用水量增加,水压下降,此时水泵增速。用水量减少,水压上升,此时水泵减速。

本人认为,直接在风机的出口上加装一压力传感器,设定一个较合适的压力。当房间内风阀开启数量增加,风机出口压力下降,此时PLC接受到低压信号,向变频器发出增加速度的指令,以此维持预定的风压。

楼主:
对:云锋 关于

房间电动风阀的开启数量(这个是怎么采集的?)

用PLC自动控制时,程序内部就可以统计。

有图纸的话,理解整个系统就相对简单一些。我们看不了图,所以。。。。

论坛暂时没有直接在帖子中上传附件的功能,你可以上传到自助资料库,然后在本页作个链接地址,也可以将CAD图纸截成较清晰的JPG图片,上传在帖子中。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建议,我去尝试一下。

楼主:
对:yjig 关于

房间电动阀数据的采集较麻烦,如果有20个房间,是否就需要20个信号采集点?由此也占用了较多的输入接口。

能否参照高层供水的控制方式,根本就不需要考虑有多少个用户在用水,直接采用压力信号。用水量增加,水压下降,此时水泵增速。用水量减少,水压上升,此时水泵减速。

本人认为,直接在风机的出口上加装一压力传感器,设定一个较合适的压力。当房间内风阀开启数量增加,风机出口压力下降,此时PLC接受到低压信号,向变频器发出增加速度的指令,以此维持预定的风压。

内容的回复:
对,图纸送风口确实有一风量传感器,我一直不明白那个是用来干什么用的,原来是这样

网友B:
“送风口有一风量传感器”,似乎不太对,本人理解:应该装风压传感器。

如果装的是流量传感器,当接受到大流量信号时,此时变频器应该是“加速”?还是“减速”?

假如按加速考虑,那就是正反馈,也就是流量信号增强→变频加速→流量信号进一步增强→再加速……无限期循环。

假如按减速考虑,那就是负反馈,也就是流量信号增强→变频减速→流量信号减弱→此时的信号得到平衡。

但如果按减速考虑时,与实际需要不符,当反馈的流量信号增强,意味着用户的开阀数量在增加,需要大流量供风,而此时变频却正在降速运行。

只有装压力传感器,才能与现场实际要求的一致,请楼主参照恒压供水的控制方式,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