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解答TD400问题

楼主(2010-09-25):
手上有几个TD400的问题请各位高手给予解答谢谢!!

1,有一个老程序下载到PLC后TD400上各项菜单,报警以及跟PLC通信都能正常工作。数据块里也有相关TD400的配置。

但是到PLC编程软件里想要修改TD400的参数,打开TD文本向导确无配置,实在想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2,当前默认显示为菜单窗口,有什么办法能让报警发生时自动转到报警窗口呢?也就是有报警时不在菜单中显示报警标志、

而是直接弹到报警窗口呢。

网友A:
你的两个问题,几年前我都发过专门的帖子论述过这个问题,立刻一点我的名字进去找相关帖子,记得回帖哟。。。

1、老程序的版本和新版本软件不一致,因此看不到向导程序,那些数据块里面的东西也看不懂,没有实际意义。

2、TD400C就没有这个个功能!

楼主:
对:老菜鸟 关于

你的两个问题,几年前我都发过专门的帖子论述过这个问题,立刻一点我的名字进去找相关帖子,记得回帖哟。。。

1、老程序的版本和新版本软件不一致,因此看不到向导程序,那些数据块里面的东西也看不懂,没有实际意义。

2、TD400C就没有这个个功能!

内容的回复:

前辈你好。问题2已经解决,问题1无法看到TD400向导程序,TD400的编写软件都要是V4。0以上的吧。应该不存在版本号不一致的问题呀(数据块里面的东西是TD400生成的数据表,没有实际意义只能证明TD400已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