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7-200PLC的脉冲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0-09-25):
PTO 脉冲输出分为单段流水线操作和多段流水线操作,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单段流水线和多段流水线的含义,本小弟初学,不是很懂,求解释,谢谢啦

网友A:
尤其是在步进电机控制中,有的时候需要加速或减速,有的时候需要恒速运行,这样在频率-时间图中,就有多段输出。一次性完成多个过程的周期和脉冲数定义。

而单段的话,如果需要修改周期或脉冲数,需要多次执行PLS.

网友B:
控制步进电机时,有时需要进行多段不同频率、脉冲输出,请问:

两段输出之间的时间间隔有规定吗?时间间隔可以为“0”吗?

网友A:
没有这个“时间间隔”

楼主:
对:ye_w 关于

尤其是在步进电机控制中,有的时候需要加速或减速,有的时候需要恒速运行,这样在频率-时间图中,就有多段输出。一次性完成多个过程的周期和脉冲数定义。

而单段的话,如果需要修改周期或脉冲数,需要多次执行PLS.

内容的回复:

 谢谢啦,基本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