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电路硬件互锁的漏洞与可怕的后果

楼主(2010-09-25):
在异步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的主电路中,两台接触器的主触点如果同时闭合,将会造成三相电源相间短路的事故,使熔断器熔断。
梯形图中的软件互锁电路并不保险,在电动机改变旋转方向的过程中,可能原来接通的接触器的主触点的电弧还没有熄灭,另一个接触器的主触点已经闭合了, 由此造成瞬时的电源相间短路,使熔断器熔断。此外,如果因为主电路电流过大或接触器质量不好,某一接触器的主触点被断电时产生的电弧熔焊而被粘结,其线圈断电后主触点仍然是接通的,这时如果另一接触器的线圈通电,也会造成三相电源短路的事故。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应在PLC外部设置由KM2和KM3的辅助常闭触点组成的硬件互锁电路(见图1),假设KM3的主触点被电弧熔焊,这时它的与KM2线圈串联的辅助常闭触点处于断开状态,因此KM2的线圈不可能得电。

800)this.width=800" border=0>

为了保证在变频器出现故障时设备的正常运行,很多设备要求设置工频运行和变频运行两种模式。在工频/变频切换控制的主电路中(见图2),接触器KM2动作时为变频运行,KM3动作时工频电源直接接到电动机。工频电源如果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将会损坏变频器,所以KM2和KM3绝对不能同时动作。应在PLC的输出电路中,设置与图1相同的硬件互锁电路。

800)this.width=800" border=0>

上述的硬件互锁电路在一般情况下是可靠的,但是还有一个漏洞。现场的电气维修人员在检查接触器的动作时,可能用手按接触器的活动部分,使接触器的主触点接通。这一操作与接触器的硬件互锁电路无关,如果由此造成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两个接触器的主触点同时接通,顶多使熔断器熔断。

如果这种操作使图2中KM2和KM3的主触点同时接通,将会烧毁变频器的功率模块!当你在检修时按接触器的活动部分时,一定要想一下是否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网友A:
好的控制系统,保护电路做好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