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上网设置入门到精通

楼主(2010-09-25):
如何配置无线路由器

  配置无线路由器之前,必须将PC与无线路由器用网线连接起来,网线的另一端要接到无线路由器的LAN口上。物理连接安装完成后,要想配置无线路由器,还必须知道两个参数,一个是无线路由器的用户名和密码;另外一个参数是无线路由器的管理IP。笔者的TP-LINKWR641G无线路由器默认管理IP是192.168.1.1,用户名和密码都是admin。

  要想配置无线路由器,必须让PC的IP地址与无线路由器的管理IP在同一网段。为此,笔者把自己笔记本网卡的地址更改为192.168.1.232,子网掩码用系统默认的即可,网关无需设置。目前,大多数的无线路由器只支持Web页面配置方式,而不支持Telnet等配置模式。

  在浏览器中,输入无线路由器的管理IP,桌面会弹出一个登录界面,将用户名和密码填写进入之后,我们就进入了无线路由器的配置界面。

  进入无线路由器的配置界面之后,系统会自动弹出一个“设置向导”。在“设置向导”中,系统只提供了WAN口的设置。建议用户不要理会“设置向导”,直接进入“网络参数设置”选项。

  1、网络参数设置部分

  在无线路由器的网络参数设置中,必须对LAN口、WAN口两个接口的参数设置。在实际应用中,很多用户只对WAN口进行了设置,LAN口的设置保持无线路由器的默认状态。

  要想让无线路由器保持高效稳定的工作状态,除对无线路由器进行必要的设置之外,还要进行必要的安全防范。用户购买无线路由器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自己,如果无线路由器是一个公开的网络接入点,其他用户都可以共享,这种情况之下,用户的网络速度还会稳定吗?为了无线路由器的安全,用户必须清除无线路由器的默认LAN设置。

  笔者的TP-LINKWR641G无线路由器,默认LAN口地址是192.168.1.1,为了防止他人入侵,笔者把LAN地址更改成为192.168.1.254,子网掩码不做任何更改。LAN口地址设置完毕之后,点击“保存”后会弹出重新启动的对话框。

  LAN口网络参数设置

  配置了LAN口的相关信息之后,再配置WAN口。对WAN口进行配置之前,先要搞清楚自己的宽带属于哪种接入类型,固定IP、动态IP,PPPoE虚拟拨号,PPTP,L2TP,802.1X+动态IP,还是802.1X+静态IP。笔者使用的是固定IP的ADSL宽带,为此,WAN口连接类型选择“静态IP”,然后把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和DNS服务器地址填写进去就可以了

2、无线网络参数配置

  无线网络参数的设置优劣,直接影响无线上网的质量。从表面来看,无线路由器中的无线参数设置,无非是设置一个SSID号,仅此而已,在实际应用中,诸如信道、无线加密等设置项目,不仅会影响无线上网的速度,还会影响无线上网的安全。

  SSID号:SSID(ServiceSetIdentifier)也可以写为ESSID,用来区分不同的网络,最多可以有32个字符,无线网卡设置了不同的SSID就可以进入不同网络,SSID通常由无线路由器广播出来,通过WindowsXP自带的扫描功能可以相看当前区域内的SSID。无线路由器出厂时已经配置了SSID号,为了防止他人共享无线路由器上网,建议用户自己设置一个SSID号,并定期更改,同时关闭SSID广播。

  SSID设置

  频段:即“Channel”也叫信道,以无线信号作为传输媒体的数据信号传送通道。IEEE802.11b/g工作在2.4~2.4835GHz频段(中国标准),这些频段被分为11或13个信道。手机信号、子母机及一些电磁干扰会对无线信号产生一定的干扰,通过调整信道就可以解决。因此,如果在某一信道感觉网络速度不流畅时,可以尝试更换其他信道。笔者的TP-LINKWR641G无线路由器频段从1-13,可以根据自己的环境,调整到合适的信道。一般情况下,无线路由器厂商默认的信道值是6。

  安全设置:由于无线网络是一个相对开放式的网络,只要有信号覆盖的地方,输入正确的SSID号就可以上网,为了限制非法接入,无线路由器都内置了安全设置。很多用户都为了提高无线网络的安全性能,设置了复杂的加密,殊不知,加密模式越复杂,无线网络的通信效率就越低。为此,如果用户对无线网络安全要求不高,建议取消安全设置。

  无线路由器的安全设置

  无线网络MAC地址过滤:该项设置是为了防止未授权的用户接入无线网络,用户可以根据设置,限制或者允许某些MAC地址的PC访问无线网络。相比之下,MAC地址过滤比数据加密更有效,而且不影响无线网络的传输性能。要想准确获得接入无线路由器的PC的MAC地址,可以通过“主机状态”来查看,在该项中,用户可以看到接入该无线路由器所有机器的MAC地址。

    3、DHCP服务器选项设置

  DHCP服务:在实际应用中,很多用户的无线路由器DHCP服务是启动的,这样无线网卡就无需设置IP地址、网关及DNS服务器等信息。从DHCP服务的工作原理可以看出,客户端开机会向路由器发出请求IP地址信息,上网过程中,路由器和无线网卡之间还会因为IP地址续约频繁通信,这无疑会影响无线网络的通信性能。为此,建议用户关闭DHCP服务。

  DHCP服务设置

  客户端列表:通过客户端列表功能,可以查看到该无线路由器的所有活动用户。

  静态地址分配:通过静态地址分配功能,用户可以在路由器端为PC指定IP地址,并且根据PC端的网卡MAC地址指定IP。

  4、转发规则选项设置

  通过路由器上网,所有的客户机只能使用私有地址,这样会使得一些互联网应用受到限制。转发规则,就是针对一些有特殊需求的互联网应用而设计的。下面,笔者仍以TP-LINKWR641G无线路由器为例,介绍一下转发规则中各个选项的功能及设置。

  虚拟服务器:虚拟服务器定义了广域网服务端口和局域网网络服务器之间的映射关系,所有对该广域网服务端口的访问将会被重定位给通过IP地址指定的局域网网络服务器。例如,我们要把自己的公网FTP服务,映射到IP地址为192.168.1.246的机器中。

  虚拟服务器设置

  DMZ主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需要让局域网中的一台计算机完全暴露给广域网,以实现双向通信,此时可以把该计算机设置为DMZ主机。一般情况下,此项设置很少使用。DMZ主机的设置,与虚拟服务器设置相同。

  UPnP设置:UPnP通用即插即用是一种用于PC机和网络设备的常见对等网络连接的体系结构,尤其是在家庭网络中中。UPnP以Internet标准和技术(例如TCP/IP、HTTP和XML)为基础,使这样的设备彼此可自动连接和协同工作,从而使网络(尤其是家庭网络)对更多的人成为可能。使用无线路由器上网的机器,使用BT、MSN及一些软件时,通常需要打开一些端口,如果关闭了UPnP,BT下载速度会变慢,MSN视频聊天无法正常使用。为此,用户要想保障互联网应用的正常运行,必须启用UPnP设置。

  TP-link 8810路由器设置 型号差不多操作一样你参考一下

、首先将你的计算机和路由器联入网络。2、然后将你的IP地址设置成为192.168.1.254,子网掩码255.255.255.0,默认网关192.168.1.1, 可以用ipconfig(在命令提示符的状态下输入)确认你的IP地址已经变成192.168.1.254。
2、然后再打开IE浏览器,在地址栏里面输入192.168.1.1后回车,屏幕提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填入路由器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我用的路由器用户名和密码都是admin,其他路由器可参照说明书)
然后进行高级设置。
正确填写VPI/VCI的值。我的是0和100,不同地区不一样的。
选择“ADSL虚拟拨号(PPPoE)”,点击下一步。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是你使用ADSL拨号时使用的用户名和密码
最后保存。
另外还有一种比较简单的设置:
或者复制并点击所带光盘中的文件:TP-LINK ADSL Modem_Router Utility(chinese)
然后进行相关的设置。这